楼主(2009-01-03):
在GX Developer 7.0中输入以下指令 ,却提示输入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

ld x0
mov Hoff k1y0
end

网友A:
Hoff?很明显,你的H后面的那个不是0,是O啊

网友B:
呵呵;K1 Y0只有Y0~Y3  四位,你用H000F就行了;

楼主:
谢谢了 ,搞了半天,原来是用阿拉伯数字0呀

网友C:
不知你是笔误,还是没有弄明白,照别的写的
H的意思是后面的数是十六进制的,所以不可能有“O”这个英文的,最大到字母“F”。把这个改成零就可以了

网友A:
看来不是笔误,
难道楼主是认为OFF,把那几个输出点断开

网友D:
ld x0
mov H0f k1y0
end
这样就行了,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