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我用的是PWS1711_STN人机,用ADP3编辑怎么设不了交替按键.
我想做一个按键按一下去是ON再按一下变成OFF.
那几个状态我都试了,不是可以设成交替的吗?怎么就不行呢?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打开软件---------点击元件--------按钮-------设ON------
打开这个开关后,按下面的设定即可.你编写的不行,肯定是用的继电器D,应该用M或者S.

网友B:
呵呵;设置按钮的属性为交替型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是PLC里面把M200这个位给锁住了

楼主:
呵呵...
我用的是X
这下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呵呵;X是输入继电器,在HMI上只能显示状态,不能对其进行ON/OFF操作;

网友D(2009-08-19):
设置按钮的属性为交替型就可以了

网友E:
就是的,用PLC的物理输入点作为地址是根本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