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这样一种开关,六个静触点。一个动触点。通过旋转动触点后可以分别与6个静触点相接触。并且一次只能接通一个静触点。有这种主今开关吗?我晓得有一种用在半自动稳压器上切换变压器绕组用的(不过档次太低,不准备用),想换个大些的。样子像万能转换开关。
   请问有这种开关吗?如果有,叫什么名。什么型号?请师傅们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凸轮开关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6个位置,每个位置1个静触点,转动1个位置接通一个触点,原理和电视机高频头差不多,具体型号你到网上查找一下!

网友B:
LW5 万能转换开关有这种

订货时说明白是几档的,触点形式【可以自己拆开调】

网友C:
50年代前最早用在矿石机上的这种开关叫<分线器>,用在无线电收音机上的这种开关叫<波段开关>.后来工业上常用的叫<转换开关>.在仪器仪表上常见有用波段开关的.现代的电子设备上常把开关做印刷电路板上那就叫<印刷开关>吧.如万用表的选择开关,现在一般都做在板上了.

网友D:
类似一个旋钮开关,手动,自动,步进等的功能应用
跟厂家联系一下,有这种开关的,就是多位的转换开关

网友E:
档位开关,一般供家电行业的比较精致

网友F:
日本和泉是专门做开关的!我也是顺便过来学习一下。呵呵.......
但是那些怎么用放在哪些地方用我还真不知道!希望能互相学习一下!
QQ:289173271   贸易通:PL312

网友G:
LW5的有用在电容柜上,可以有十几档的.

网友H:
这种开关应该是有的,你要求的电流多大?

网友I:
看看万能开关之类的,不然你打电话去那些卖开关的地方一问就知道了!

网友J:
LW5系列万能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热情回复,我在上海一个开关厂找到这么开关了。型 号是LW12-16,共六个档位,每转45度切换一组触点,很好用,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