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大功率电热设备,主要是电热水器,世面多见三相三线、三相四线。我能否用单相线路代接线呢?接法是:将单相线的火线分别接三相线的三条火线,把零线并在一起接入而组成三相四线?这样热水器能正常工作吗?如果能工作,又有什么危险?
我是新手,只是生活中碰到这样的问题,特意诚恳的来请教的。请各位达人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电热设备一般有三组加热元件,一组接一根火线,实际上相当于单相运行,你说那种方法可行,前提是电源线载流量要足够,但有一个弊端:零线或火线接头处烧断将会导致三组热元件均不能运行!

网友B:
你的做法实际是增粗了火线的线径,没有实际意义

还要增粗零线的线径

网友C:
我也这么想过
可是不行

网友D:
三相电热设备实际上就是用三组单相元件组合而成的,三组单相元件头尾相接就是三角形接法,有三根相线(还可能有一根地线).这种接法每相元件是380V的是不能改成220V使用的(功率会大打折扣).还有一种接法是三组单相元件一头全部接在一起做中心点,另外三头分别接三相电源,这种串联接发它的每相元件是220V的所以可以按照楼主的做法把另三头也接在一起组成三组单相元件全部并联的接法,但是电流会成倍增加,所以一定先要考虑电源的容量和电线的载流量,否则容易造成事故甚至引发火灾.至于三相电机是根据三相电源的相位变化来运行的,绝对不可以这样改单相的.

网友E:
五楼的说法后半部分有些问题,三相电机可以单相的,只是要加一或两只电容,适用于小型电机

网友F:
看看原来是怎么接的啊?
换成220V供电可能影响正常的功率

网友G:
如果原先是y型接法的,可以正常工作。
但要增大线径,而且可能会造成三相电的不平衡,不知道你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

网友H:
原理上是通的,可以用,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I:
电阻丝的接法和电机接法其实相通,也就是三角形和星型接法的区别,接单相时要改成星型接法,但要注意导线载流量!你的接法也可以这样理解:将三个相同电阻并联,并联后阻值变小,电流肯定变大了!

网友J:
如果是星型连接的可以,但需要增大导线线径和控制电器的容量,确保安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星型连接的可以,但需要增大导线线径和控制电器的容量,确保安全。

网友L:
如果只用一根线,把热继三相首尾相接串联起来可行吗?

楼主:
只一天没空上网,就有这么多回复。先感谢各位,尤其是4楼的doorcontrol兄弟,回答的很详细。
我的困惑来自于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朋友的店里需要大量热水(美容美发行业,冬天洗头需要大量热水),于是他去市场看电热水器,看到一个三相供电的,功率为18kW,想用,因为单相热水器最大功率为3kW,功率太小,太慢。但店里没三相电,要申请三相电,就要交增容费,他不想出这个钱。让我想办法能不能用单相电改装。我又初懂皮毛,所以在这里求救。
看了各位的回复,我又懂得一些了,谢过。我的分析是这样的:
1、如果热水器本身是星形接法,就可以直接用三条独立的单相电改接,而且总功率不变。支路单条电线的电流是:6000÷220=27.3A,干路电流就是82A。对否?
用一个100A的单相漏电开关控制(单相100A是最大的了),干线用25平方的线,支线用16平方的。妥否?因其为24小时工作的,因此线尽量选择大一级的。
2、如果热水器本身是三角形接法,就不行。或者改内部接线柱,改成星形接法后,才行。但功率变小了,根据P=U*U/R,功率只有原来的0.34(220的平方,除以380的平方)倍了,干线和支线电流也只有上面的情况的0.34倍了。是这样吗?
还请各位达人指点。。再行谢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五楼的说法后半部分有些问题,三相电机可以单相的,只是要加一或两只电容,适用于小型电机
先看看三相交流电机和单相交流电机的定义和结构,单相电机只有二相(一相直接接电源,另一相接电容把同一电源进行90度移相).而三相交流电机有三个相线圈,分别接三相电源的三个相(接法上有星形和三角形两种).

网友M:
原功率会受到影响,如果利用电容补偿。效果会受到影响,
建议改装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五楼的说法后半部分有些问题,三相电机可以单相的,只是要加一或两只电容,适用于小型电机
先看看三相交流电机和单相交流电机的定义和结构,单相电机只有二相(一相直接接电源,另一相接电容把同一电源进行90度移相).而三相交流电机有三个相线圈,分别接三相电源的三个相(接法上有星形和三角形两种).
是的,按照我的分析思路,改装确实没有价值。我现在还纳闷我的分析对还是不对。哪位达人指点一二。。。。。渴求中。

楼主:
晕。引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不行
具体操作过吗?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行?可否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原先是y型接法的,可以正常工作。
但要增大线径,而且可能会造成三相电的不平衡,不知道你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
我是实际应用中碰到的问题,没什么意图的。
三相热水器功率大,相同时间内产热水多很多。实际情况是没有三相电,要用三相电的话,要申请增容,还要交增容费,就是不想交费。于是产生了这种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做法实际是增粗了火线的线径,没有实际意义
还要增粗零线的线径
算一下总电流,按照总电流配线应该不成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