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如果输入信号既有0-10V又有4-20mA可不可以使用1个AD003模块来完成?
如何设置?
我是个新手,请讲的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A:
是C200H-AD003吗?

网友B:
欧姆龙的可以

网友A:
呵呵;是C200H-AD003的话可能比较麻烦,上面是用4个DIP开关,8个通道输入;
可以设成0~10V DC;也可以是4~20MA/0~5V;

楼主:
是C200HG-AD003,这个设置没看懂请各位帮我看一下,谢谢~!!

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我是新手可能问题有些无聊,但还是请各位大虾给分析下
1、什么叫模拟量单元使能?为什么要将DM1200设置为#00FF?
2、为什么把DM1201设置为#A555?难道这样设置就能使输入信号既能是0-10V又能是 4-20mA?
3、为什么要将8个输入单元上来都设置为#0000
4、Q120为什么叫无峰值功能?
谢谢各位~~!!

网友A:
呵呵;详细的型号是C200H-AD003,可能用的主机CPU是C200-HG系列的;
OMRON网站有AD003的英文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