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对plc的影响

楼主(2009-01-04):
我厂的盐水过滤使用plc控制,近段时间出现处于手动状时正常,处于自动状态时阀门失控的现象。检查发现开关门时影响最明显。无意间拨动日光灯上的门控开关,发现阀门受到影响,确定是日光灯系统对plc有影响,把日光灯电源断开,plc不再受开关门影响,一直运行正常!

网友A:
把 PLC 的输入点---与公共地并联一支小电容,用了几个点并几个电容,电容0.01uF左右

网友B:
日光灯是电子整流器吧?换一个也许就好了,最好换成节能灯.
由于工作环境的问题,PLC经常会发些小脾气.经常注意维护,PLC程序一定要做备份.

网友C:
还有这个情况啊?
有哪位高手可以给解释解释啊?

网友D:
xiang想问你你作电气类工作多久啊

网友E:
2楼回答的好像是解决输入的搞干扰的问题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学习一下。不知道这种影响是直接影响的输出,还是影响了相关的输入,经过程序有的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2楼回答的好像是解决输入的搞干扰的问题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学习一下。不知道这种影响是直接影响的输出,还是影响了相关的输入,经过程序有的输出。

外界干扰只会影响小电流电压信号,也就是输入电路

影响不了输出电路,输出电路是大的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