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检修间的规划

楼主(2009-01-04):
想在单位的电仪间搞个检修和学习的试验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规划和图纸啊!
最好是想考技能鉴定那种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意见和想法,电气和仪表的都
可以!

楼主:
没人回答啊。我自己先顶!

网友A:
首先要有一张较大点的工作台,再整一个可调稳压电源,数字和指针是万用表,钳流表,三相调压器,三个电流表【组合好】,示波器,电阻箱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最后装上个小台钳,,,测试,试验,维修三不误

网友B:
^_^先搞个工作台吧,要那种大的,能够安装上小台钳的^_^现在市面上可能还有买的,

然后在墙上把3相4线的电弄好,且分色,给各相电都加上电流表电压表

在就是一些工具了

桌子下面方个小电机,没事弄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