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智能模块Q75D4一些指令请教

楼主(2009-01-04):
各位大虾:
我最近看了我们设备的 PLC控制Q75D4智能模块,发现一些指令无法看懂,【MOV U0A\G809 D2106】特请教大家,请大家多多帮忙,谢谢了!

网友A:
U0A\G809这个是指第0A个地址的模块的内部地址K809,在Q的指令上用说明
看样你的系统的模块不少,都排到0A地址了
但后面的QD75-1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用过,可能是指第一个QD75模块吧,你那上面是不是有好多这个定位模块。
还请知道的给详细说一下了

网友B:
0A是这个模块起始地址的高位,也就是说这个定位模块的地址是从0A0开始的
809是这个模块的数据缓冲区地址,有特定的含义,手册中可以查到
MOV U0A\G809 D2106就是把起始地址为0A0这个模块的809号缓冲区里的值传送到D2106中
程序中的QD75-1这个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我做过的和见过的程序中都没用过这个,怎么回事,知道的人可以说下

网友B:
G809是存储对应这个模块的第一个轴的运行状态
........
0代表待机
1代表停止
2代表插补
3代表JOG运行 这个值从-2到13,没一个数值代表一个状态,QD75手册第五章5-98页
..........

楼主:
谢谢好心人,QD75-1是这样的 ,我们使用的是2个轴,1轴用QD75-1代表,2轴用QD75-2代表,真的很感谢大家!

网友B:
还没见过这样输入的,QD75-1这几个字能在软件中写进去?
楼主介绍下这个怎么写进去的,顺便说下软件的版本

楼主:
我们设备是韩国来的,现在回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写进去的,还望高手多多帮助啊!QQ106120843

网友B:
知道那个QD75-1是怎么写进去的了
是在软件注释后面的别名中可以写入

楼主:
的确是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