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楼主(2009-01-04):
朋友们,用万用表交流档卡直流电流会有什么影响没啊

网友A:
用交流测直流应该测不出来什么东西吧,对万用表应该也没有影响。只要电压等级够了。

网友B:
电流大的话,通电瞬间也有显示,

没试过

网友C:
从我用的情况来看应该是没有显示哦!

网友D:
如果是数字万用表对表没有什么影响,指针式万用表就很难说了,电流大的话很可能烧毁万用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数字万用表对表没有什么影响,指针式万用表就很难说了,电流大的话很可能烧毁万用表!

楼主说的不清楚,不详细,让老师们无法分析,

数字万用表交流测直流不会损坏,只是测量值不准,指针万用表交流测直流一般不会损坏,除非是在小电流档

网友E:
没试过,应该没什么显示吧

网友F:
呵呵,没有试过,也不敢试验,万一在报销了!

网友G:
没有什么影响,测量不准
用直流电压测交流时,电压等级够用,也不会出问题,显示不出值。我测过一个6V的交流卤素灯,开始用直流测的,显示接近0

网友H:
你说的可能是钳型表吧?要不然怎么有一个“卡”字呢?这种表有两种结构:一种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一般只能测量交流电流!另一种是利用测量磁场强度的原理,可以交直流通用!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I:
我认为没有什么影响,不过下次使用万用表时就注意量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可能是钳型表吧?要不然怎么有一个“卡”字呢?这种表有两种结构:一种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一般只能测量交流电流!另一种是利用测量磁场强度的原理,可以交直流通用!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K:
应该没问题的,但是要记住万用表的使用说明

网友L:
试用过了,没有反应
活到老,学到了,在科技面前我永远是初学者

网友M:
档位够的话,不会有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