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那个新手上路哈~~

我想问问各位大虾~~~wincc的历史曲线连接不上是怎么回事,系统的事情还是wincc的问题~~

谢谢阿~

网友A:
应该是wincc的问题,你安装wincc时安装SQL server没有?

网友B:
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C:
你有没有更换过目录,或是重新安装了,这样都可能会有影响,得说说具体情况

网友D:
是用着突然不见了,还是一直都没有!
说具体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