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在晶闸管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中,输入量有速度、电流等模拟量,有启停指令、转向给定等开关量信号。输出量有触发脉冲、故障信号等开关量信号。
     1.开关量输入、输出电路
     考虑单片机控制电路的抗干扰性能,开关量输入、输出电路均应采用光电耦合器。
     1.1开关量输入电路
     带光电耦合器的开关量输入电路如图1所示。外电路电源为+15v,单片机电源为+5v,两个电源是隔离的。当开关k断开时,光耦的发光二极管熄灭,光敏管呈高阻特性,a点为低电平,经与门后输出电压为低电平。当开关k闭合时,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发光,光敏管呈低阻特性,a点为高电平,经与门电路后输出电压为高电平。
图1 带光电耦合器的开关量输入电路
     1.2 开关量输出电路
     采用光电耦合器的开关量输出电路如图2所示。+5v电源为单片机电源,+24v电源为开关量输出电源,两个电源是隔离的。当单片机p0.1端输出高电平时,经与非门电路,a点为低电平,经光耦器件使驱动晶体管v导通,出口继电器j得电吸合。当p0.1端输出低电平时,经与非门电路,a点输出高电平,经光耦器件使v截止,j释放。
图2 带光耦的开关量输出电路
     2.模拟量输入、输出电路
     对于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速度检测通常采用测速发电机将速度信号变成电压信号un,un=αn(α为速度反馈系数)。电流检测通常采用电流互感器或霍尔效应电流检测器实现,将电流信号变成电压信号ui,ui=βid(β为电流反馈系数)。
     若使用96系列单片机实现数字调速系统,因96系列单片机内含4路10位a/d转换电路,可直接将模拟电压信号接到单片机的模入端,如图3所示。模入信号为测速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分压后将模入电压un限制为0~5v信号。
图3 单片机直接联接测速反馈电路
     这种模拟输入电路的特点是结构简单,但存在不安全因素,测速发电机电枢电压高达100多伏,直接与单片机的模入引脚相连,一方面会给单片机电路带来干扰,另一方面瞬时过电压会损坏单片机芯片。
     考虑数字调速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及可靠性,需要将检测的模拟量un、ui与单片机电路之间经过隔离。
     模拟量隔离电路的方式有变压器隔离及光耦隔离两种。
     2.1 变压器隔离
     采用变压器隔离的典型电路是隔离放大器,ad289隔离放大器的结构如图4(a)所示。
图4 ad289隔离放大器的结构
     隔离放大器所需电源是直流15v,15v电源经振荡器加到变压器t1初级绕组n1,t1的次级绕组n2、n3提供脉冲电源,经整流滤波生成的控制电源分别供a2、a1放大器。t1的次级绕组n5、n4分别为调制器和解调器提供脉冲电源。很小的输入信号(毫伏级)经放大器a1放大,再经调制器调制成交流信号。经变压器t2,再经解调器还原成a1的输出电压,经a2放大,在9、10两端输出被放大的电压。
     图4(b)给出ad289的图形符号,控制电源端6、7与信号输入端5、1及信号输出端9、10三个回路之间的相互隔离的,隔离耐压达2500v。如果检测电枢电流,电枢回路的分流器(额定电压为75mv)两端的电压接信号输入端5、1,信号输出端10、9接单片机的模入端,可实现电枢回路的高压(约1000v)与单片机的低压回路隔离。
     2.2 光耦隔离
     光耦隔离的方法分以下3种。
     (1)线性光耦隔离
     精密线性光耦合器til300及应用电路如图5所示。til300是由红外光二极管led照射分叉配置的隔离反馈光二极管和一个输出光二极管组成。该器件的特殊技术可补偿led时间和温度特性的非线性,使输出信号与led发出的伺服光通量成线性化。
     令伺服电流增益k1=ip1/if,正向增益k2=ip2/if,传输增益k3=ip2/ip1=k2/k1。那么,图5所示电路的输出电压u0为:
图5    til300精密线性光耦及应用电路
           (1)
     式中:ui为输入的模拟量。
     显然,传输电路的输出电压u0与输入电压ui的关系取决于传输增益k3,由于k3=k2/k1,即使k2、k3在if变化时不是线性的,但其比值k3可以做成线性。也就是说图5所示电路的传输比是线性的。同时也达到了u1与u0之间的电气隔离的目的。
     (2)a/d转换后光耦隔离
     a/d转换后光耦隔离方案也可以实现模拟量输入信号与计算机的隔离。典型的产品如cke公司的g-01ad模块,电路结构如图6所示,为8通道模拟量输入通道。
图6 a/d转换后光耦隔离结构图
     图6中,输入的模拟量经切换回路选通,进入放大器,经a/d转换后变成12位的二进制数字信号,再经12只光耦合器后进入cpu的数据总线。a/d转换电路与cpu之间的控制信号及输入切换电路的控制信号共8倍,也是经8只光耦合器与cpu相连接。显然8路模拟量输入信号与cpu之间的经20只光耦合器相连接,模入信号与cpu之间没有任何电气连接。
     (3)v/f变换后光耦隔离
     这种方案是将被检测的模拟量u1经v/f变换电路转换成频率f,经光耦合器隔离后连接到单片机的输入端。cpu通过检测频率的大小计算出对应的模拟量ui。电路结构如图7所示。
图7 v/f变换后光耦隔离结构
     对于一路模拟量输入电路,仅用一只光耦即可实现电气隔离。因此,这种方案具有体积小、造价低的特点。西门子公司的siemadyd全数字控制系统就采用这种方案。

网友A:
文章不错请楼主把图片补上那就更好了.

网友B:
图片在哪,为啥看不了

网友C:
麻烦楼主有空,把图发上来好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