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单片机掉电保护电路 (转自http://www.hpoo.net
2007年04月11日 星期三 13:40
通常,在数字钟、打铃仪、某些定时器和日历钟等类型的单片机系统中,当主电源 dc5v 失去时,我们称之为掉电。掉电之后,单片机会停止工作,时钟会停止往前走,这种结果在许多场合往往是不希望的,为了保证单片机在主电压失去时仍然能够保持运行,人们就利用干电池对单片机系统继续进行供电。
    应该感谢单片机芯片的工程技术设计师,是他们首先提供了单片机系统能够顺利实施“掉电保护”的内部条件,这就是:单片机允许在电压低至 2v 甚至更加小一些的电压供电时。仍然可以保证其最基本的运行(对外部输入输出功能将会失效或者停止)。
单片机学习 hpoo
   电池在主电源失去时,对单片机的继续运行提供能源,此时的电池能源是非常宝贵的,往往都是以“ua” 级进行计算。而且还有一个不能避免的结果,就是随着保护时间的延长,电池的电量也会用完的。所以,保护电路有一个最长保护时间的参数,使用中不能超过,否则,保护就会失效。
单片机学习
    当电池经过保护时间的使用之后,就需要补充电能,以便下一次保护时能够“酒足饭饱”地投入保护工作。所以,又有一个如何给电池充电的问题。
单片机学习 hpoo
    归纳一下:就是电池在主电源正常供电时,需要由主电源对其进行充电;当主电源失去一时,又由电池放电以保持单片机系统的运行。
    下面就是一个标准的掉电保护电路。(vcc = 6v).
单片机设计
   当主电源正常时,单片机由vcc5v电源供电,此时,vcc5v 电源通过 d1 和 r1 ,对保护用电池进行充电,以保证电池电量的充足。适当选择 r1 的大小,可以保证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都比较合理。
例如:需要对 3v6 * 60mah 的电池充电,充电时间选择在 8 小时左右,我们就选择充电电流为 8 ma,r1 =(6v - 0.6)/ 8(0.6 是串连二极管的导通压降)。
电子元件邮购
与电池并联的稳压二极管是防止电池过充电用的。 放电路径是:电池通过 r1+r2 ,对单片机供电端口进行供电,供电电流通过 r1+r2 之后,会有压降,到达单片机的 vcc 端口时,电压就会比 3v6 低,一般会在 2v--2v5 左右,不要企图在这个时候提高单片机的供电电压,这样反而会适得其反,令单片机仍然工作于正常供电状态。对各单片机生产公司的各种单片机,这个低供电电压会有某些差别,调整电阻 r2,在保证单片机能够保持运行的情况下,耗用电流越小越好。
注意:掉电保护的电流大小,还与单片机的晶体频率的高低以及程序软件的编写有关,因为电池对单片机供电时,虽然电池供电不能通过 d2 反向导通到其它器件的公共供电线路上,但是,单片机的其它输出端口却会通过其它器件泻放电流,造成保护电流很大,大大缩短电池保护的工作时间。就单片机而言,晶体频率越高,所需要的掉电保护电流就会越大。

网友A:
文章:-2 是怎么回事?是你还欠两篇文章吗?还是你被罚了几篇文章?不好意思没明白??

网友B:
呵呵,怎么回事?

楼主:
一天之内转载超过一篇以上就扣分!多发一篇就多扣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