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电机选型要求:

1.已配西门子减速器5.5kw,23r/min,K108-K4-132,配联轴器  2台 地脚安装;
2.防爆电机5.5kw,,EExdIIBT3, IP56; 绝缘等级 F;
3.电机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
4.电机的输出扭矩:46.6N.M
6.电机要求快速启停,停止时要准确定位。
7.电机有速度传感器检测点。
8.电机减速比:   61.22      控制精度:
9.负载为转动的不同心的惯性负载。
10.控制方式是速度控制,供电电源为交流380V,受PLC控制,变频调速。
(附希望提供选型样本。)
需要在摇桶器旋转停止时准确垂直定位,以便于摇桶器口向下卸料。

楼主:
还是 普通的异步电动机配 减速器就行了。

网友A:
选伺服的话,肯定能更好

楼主:
那肯定是,但是  就5.5KW控制的一个摇桶器旋转,选伺服是不是有点浪费, 我只是在停止时要求能够 减速 后垂直停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3.电机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
MSN:liyupeng6688@163.com michael@krdbulk.com

看这一点,建议你选伺服电机,相应PLC的选型也要注意了,要用脉冲输出,且要与伺服接收对应上。
选了伺服电机,你说的那些控制要求都能实现,但控制方式与你说的不太一样,有变化。

楼主:
这样的话, 比 步进电机得高很多钱的吧,   而且功率也不大,  步进电机缓慢停机时  振动相当大吗.

网友C:
呵呵;5.5KW的步进?
考虑一下带定位功能的变频器能不能满足?
达不到的话就用伺服;

网友D:
根据你的描述,建议你最好选用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具有定位准确的优点,但成本比步进电机高得多!

楼主:
5.5KW的 ,伺服比步进贵 多少.
另外用定位功能的变频器,  施耐德有没有,  我本来想用ATV71变频来,后来越查越多.
伺服电机控制起来要麻烦的多 啊 .....

网友E:
建议你最好选用伺服电机

网友F:
从快速启停和定位准确来说,建议用伺服好一点,就这两点而言,用步进我是吃过亏的,呵呵......

网友G:
^_^还是用伺服吧,在换就不说了^_^还要加钱

网友H:
选伺服肯定行,选步进不一定行。主要看价格了呵呵

楼主:
四库全书, 能说说你用步进 吃过亏的经验吗

网友F:
我们设备的要求是快速启停,一开始用的是步进,但由于启停的速度比较快,而使得步数丢失,但后来用伺服后好多了,至少在客户方面好交代!经验不足,有不合适的地方莫见笑,但这确实是我遇到的,我也想多学一点,意见仅供参考,如有不妥,请指教!呵呵...

楼主:
我这个摇桶器也就23-30转每分钟,  不需要很快的启停的, ,但是停止时要减慢速度保证垂直停止时 摇桶器阀口向下 以便于卸料.
你当时买的电机多少价格 ,可以加我MSN聊聊.
我的MSN:liyupeng6688@163.com

楼主:
电机选型要求:

1.已配西门子减速器5.5kw,23r/min,K108-K4-132,配联轴器  2台 地脚安装;
2.防爆电机5.5kw,,EExdIIBT3, IP56; 绝缘等级 F;
3.电机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
4.电机的输出扭矩:46.6N.M
6.电机要求启停,停止时要准确定位。
7.电机有速度传感器检测点。
8.电机减速比:   61.22      控制精度:
9.负载为转动的不同心的惯性负载。
10.控制方式是速度控制,供电电源为交流380V,受PLC控制,变频调速。
转动时间  不低于2小时/每次,每周运转84次/台,符合石化企业停车检修要求
(附希望提供选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