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吗

楼主(2009-01-04):
股票就不要说了,现在家中有急,家中换气扇开是正常,可关时10A(普通开关)开关冒火,同步家中跳闸,是什么原因,也许是短路,可为什么呢,开时好关不好,是不是冒火脉冲引起短路,那该怎么处理呢 ?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可能是换气扇该加油了,同时你家的总开关有点小了

换气扇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B:
多大的换气扇?
断路器是否配的小了?
换气扇有没有堵转?

网友C:
断开的时候出问题,而合开关的时候没事?
楼主你的换气扇是家用的吗?

网友D:
没有冒火脉冲的说法。如果是旧开关换一个新的就行了,可能是开关老化,关断时拉弧烧开关。新的就换大一点

楼主:
换气扇就是家用的,开关是新的,就是正泰的

楼主:
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器都装好的,是不是开关应该换16A的

网友E:
估计是开关的问题啊

网友F:
我认为是开关的问题,关时有短路的现象,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G:
也许是开关接线不良,开关有没有发烫?

网友H:
看看开关了,再换一个了,

网友I:
关断时拉弧短路

网友J:
家用的换气扇功率应该不大,可能是弧光短路造成的,灭弧没有做好,最好换一只开关!

网友K:
我看着怎么像,线没接牢呀。你拆开从新接好。

网友L:
开关、换气扇逐一查看,最好用笔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