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我们煤矿井下使用的真空开关经常出现真空泡击穿和粘住导致两相电,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真空开关真空泡击穿和真空泡粘住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开关的两端并联火花吸收电路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是导致两相短路吧!做好灭弧是不是就行了,在进线端和出线端加装灭弧罩!

网友C:
可以采用双向可控硅组成无电弧电路解决!或者采用双向可控硅组成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