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维护的问题

楼主(2009-01-04):
使用(干燥的)压缩空气吹计算机,PLC,接触器,继电器等电器进行除尘,在设备维护或维修中是规范做法吗?可以写进说明书里?

网友A:
对计算机和PLC是不可以的。最好是吸尘。

网友B:
不知道规范不规范,总归我们公司的电脑之类的东东,我都是用压缩空气吹得!

网友C:
最好是用吸尘器吸。因为吹的时候,可能会把灰尘吹到更细小的空间内,无法清除。
如果非要用气吹,将压力调的小一些

网友D:
对继电器和接触器可以,对plc、变频器、计算机等精密设备就不行了,在ABB变频器硬件手册里还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网友E:
适用专业的【吹尘器】吹尘,

就是一个手持小风机,风力强大,风管绝缘【橡胶】

网友F:
俺是这么做的,但是要不要写入说明书就好说了,可以推荐给用户这么做

楼主:
谢谢诸位。
刚看完一个国外设备的说明书,在这问题,说是可以用干燥的压缩空气吹电路板和电器。
国内没见规范,那就不写进说明书,大家就用默认的办法除尘好了。

网友G:
我就是用吹的方法的,PLC,变频器,计算机等等,都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H:
我认为可以,因为皮老虎不也是吹的吗?
当然用吸尘器最好。

网友I:
有的时候越吹越坏事

网友J:
最好不要吹扫,如果是大块的固体金属零件可以吹扫。
电气方面的,吸尘比较好。

网友K:
吹吹,以免机器损坏

网友L:
用气吹好象大部分人都在用,反正我一直用到现在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M:
吹的方法并不是很安全,而用吸的呢有些地方又清扫不到,是个麻烦事呢

网友N(2009-02-08):
只要是对的!自己做就行了,可以让手下人这样干,但是最好不要写进规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