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温度模块问题

楼主(2009-01-04):
我公司使用的西门子EM231 温度模块,刚新装的时候运行正常,现在第2个通道温度显示不正常,换了一个新的,正常运行两天又出现第二通道显示不正常. 先前热电偶接的地方有静电,现在问题处理好显示还是不正常. PLC旁有个变频器,当变频器没开时,3个都有显示,一但开了第二个显示温度就变为了100多,其余两个没影响,且各处的接地都是好的.

注:测量的是造粒机上的温度,第一通道为通风口温度;第二通道测的是物料温度;第三通道测的是出风口的温度;现在出现的就是物料温度无法测量.

网友A:
EM231 AI4XTC是4路的,你如果只用三路可以把坏的那路接到第四路上;把PLC内对应的地址改一下;

网友B:
那你看看,把第一和第二通道接线对换一下看看!
看看是不是第一通道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不然就按楼上的做法!

网友C:
把这个通道的跟其他通道的调换一下试试
但根据你说的,换过了还是第二个有问题。我感觉问题应该还是出在了外围,你换完如果还这样,就要查找外围的原因了

网友D:
PLC旁有个变频器,当变频器没开时,3个都有显示,一但开了第二个显示温度就变为了100多,其余两个没影响,且各处的接地都是好的.

变频器干扰的,给变频器加个输入滤波器。效果好点。

网友E:
楼上讲的都有道理,可能是通道坏的原因,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一个通道后,就正常了,楼主不彷试试

网友F:
这个问题俺也遇到过,把所以热偶的负极都接在一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