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授权求助

楼主(2009-01-04):
我一个项目用了WinCC 195个外部变量,在我的机器上运行时显示外部变量:195/64K,可在现场工控机上却显示为演示版本。操作系统都是一样,Step7和WinCC全都是一个版本,授权也是一样,为什么现场的为演示版??我在公司里也能激活,而且运行好长时间都没有授权过期提示,只是没有PLC,所有的变量数据显示不了。

网友A:
授权正版吗?如果是非正版的话,那么说明制作授权所使用的母授权为租赁授权~~
建议您购买正版授权~~

网友B:
重新授权,或者安装软件!
授权没有安装好!

网友C:
应该是授权的问题,重新安装授权试试看

楼主:
授权不是正版的,那为什么在公司里可以用呢?如何重装?我把我机器上的AX NF ZZ文件夹打包,覆盖到工控机中可以吗??

网友B:
其实不是正版的饿也可以用!
以前我就见过别人用的!
把软件和授权一起重装一次看看来!

网友D:
你的截图显示你已经有授权了,可能是盗版的原因吧
你用管理器,把公司的授权导出,再传到现场试试。
直接覆盖是不行的

网友E:
可能是你的授权有问题,再找一个试一下,你的是盗版的授权,安装的时候是会出现很长问题的。没办法!

网友F:
盗版的软件吧?
有这种现象很正常,重装一遍试试吧

网友G(2009-03-01):
授权问题,你的授权是不是正版,使用后就会形成租赁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