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穿管的要求

楼主(2009-01-04):
电缆穿管的要求?
小弟刚从工地回来,碰见的问题。是否用镀锌钢管。钢管的直径和电缆直径的比例?

网友A:
可以用钢管敷设,但钢管两端必须可靠接地!具体的敷设细则可以查阅相关的国家标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缆穿管的要求?
小弟刚从工地回来,碰见的问题。是否用镀锌钢管。钢管的直径和电缆直径的比例?

网友C:
电缆穿管要考虑电流余量,还要考虑电缆芯数的余量

网友D:
完全可以用镀锌的呀,只要能穿进去且比较容易的穿进去不损伤线的皮就可以了。

网友E:
我记得是用哪种叫做低压流体输送管,是镀锌的管。
电缆置于管内2/3以下都行

网友F:
一般用镀锌管,我们仪表施工用1/2寸的穿1根或2根3X1.5的线。

网友G:
镀锌钢管是最好的了,实在没有,用ppr也是可以的,看看费用问题了

楼主:
我们用的是PVC的呵呵老总买的 没办法。我感觉不对就来这里问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