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修农用拖拉机

楼主(2009-01-04):
马上就又要春耕了,特别是北方基本上都要用拖拉耕地,可以利用这个时段来做一下保养。如果正好有人回家,也许会帮家里弄一弄了。
  现在农用拖拉机一般都是小单缸柴油机。这种柴油机最大的毛病就是启动困难。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保养,换一下机油。我见过有的柴油机好几年没有换过机油了,二个人摇不动。这种机换机油时先把机器启动一会,热机时把机油放掉,然后加柴油进去,低速运行几分钟,时间不要太长了,再把柴油放干净,然后加上好机油。
  还有的柴油机由于维修技术原因,而造成了启动困难。这种情况有几种:
 (1)气门间隙没有调好。把机器置于第一状态,进气开始状态的上死点。这个时候摇动气门摇臂,看摇臂间隙是不是在设定范围内,单缸机一般都是进气间隙小,排气间隙大。S195型的进气间隙0.3~0.35mm,排气间隙0.4~0.45mm。这个间隙是一个很关键的参数。大小都会影响做功。如间隙过大,机器没力,声音很空洞。冒黑烟等。
 (2)供油时间。如果机器在启动过程中,用力摇动,机器启动困难,而且打反车。启动后冒黑烟。这种情况多属供油时间提前。一般飞轮上都有一个供油提前角的刻度。对准刻度时供油最理想。
  调供油时间:取下高压油管。用手轻轻盘动飞轮,看着高压泵出油阀口有油轻轻向上动,这时就是供油开始。这时看飞轮上的刻度是不是在记号处。如果不在就调整油泵泵体上的垫片。加厚为延迟,减少为提前。只到调到基本合适的程度。S195柴油机的供油提前角为18~22度。
  如果你的机器做了以上三个小修和保养,想不好启动都不行了。

网友A:
印象最深的就是拖拉机起动时要手绞,力气活,小时候总玩,怎么也绞不着;搞不好会把牙齿给磕掉;
  还要绞的时候要风门打开,小时总是帮别人搞这个,转起来时绞的一声“放”,一放就启动;
了;放的太早就白费了;

网友B:
手扶拖拉机是最不好开的了,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

楼主:
2楼说的是减压手柄,扳上来的时候强行把气门摇臂压下,让气门不能闭合,这样气缸就没有压力,在转动时候增加转动惯性。
 手扶拖拉机我没有开过,听说那两个手把最喜欢打司机的大腿了。再就是上下坡时的转向手把是不一样的,正好相反。

网友B:
楼主说的没错,转向时如果弄错了可以把人带出去!
小时侯被扶把带出去过一回,以后不敢动手扶拖拉机了!
楼主对拖拉机也这么有研究?
改装翻斗车肯定没问题啊!

网友C:
^_^老学徒修拖拉机应该很厉害吧,你的公司不是在拖拉机院里吗^_^

俺认为,如果拖拉机没有机械上的损坏,从其它方面考虑,那只有两个大的地方

1、油路,你只要搞清了油路就没什么大问题了^_^

2、电路,^_^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在一般的拖拉机上不太明显^_^

网友D:
引用 网友C:
^_^老学徒修拖拉机应该很厉害吧,你的公司不是在拖拉机院里吗^_^

俺认为,如果拖拉机没有机械上的损坏,从其它方面考虑,那只有两个大的地方

1、油路,你只要搞清了油路就没什么大问题了^_^

2、电路,^_^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在一般的拖拉机上不太明显^_^

那个拖拉机院子是他的联络处或是称作办事处,给他联系业务的,不过应该没有用处,因为它涉及的自动机器一般是在南方用,

楼主:
呵呵,谢楼上二位了!拖拉机厂的确和我关系不太大,各做各的。我14岁开始学修拖拉机。地方的数一数二高手。学的东西太杂了,没有一样学到家的。
再者拖拉机没有什么电路,没电也能启动。有电就不是过轻松一些了。现在的拖拉机不一样了,厂里生产的都是四驱的。柴油机用的是玉柴机器,听说农民买一台拖拉机,国家补贴3K。

网友C:
听说农民买一台拖拉机,国家补贴3K。

^_^是呀,这还是少的,你要是买农机具更多,有的能不到3万多,^_^国家补贴的订单基本上都叫福田拿去了

网友E:
不知道拖拉机的柴油机上有没有EGR系统啊,我们公司是生产这个产品的,呵呵

网友F:
楼主有没有搞过自启动,自投切的发电机组?

网友F:
楼主说到柴油机,我就想到十年以前在横岗从事柴油发电机维修,翻新的工作,那个时间对我来说就象是黄金时代,现在,太感慨了。

楼主:
自动投入的没有做过,但是比较简单,就二个继电器。有市电就自动断开发电机。
以前做发电机的都是大红大紫的了,一般一升油可以发电3度。那时我们做成本的时候价格每度电是0.63元。比市电便宜多了。
对现在的拖拉机用柴油有没有装什么高科技的东西,我还不清楚,下次去拖拉机厂时,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