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判断题
1、如控制回路的电压为AC380V,则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应选AC220V。
2、在交流电路中,相应的参考方向选择的不同将影响其初相位的大小。
3、所谓逻辑相邻,是指两个最小项中的只有一个变量取值不同,其他变量取值均相同。
填空题
1、卡诺图的构成遵循(      )的原则。
2、在功率放大电路中不能再采用微变等效电路法来分析和计算的原因是(        ) 。
3、电压比较器中的运算放大器工作在其特性曲线的饱和区,其输出翻转的条件是(        )。

PS:我是一个外行,这些应该都是很简单的 ,希望大家不要吝啬啊,很急啊,谢谢了,大题帮我写出步骤啊

网友A:
我只回答判断第1题,这个题应该是错的,接触器线圈也应该是380V。需要注意一点,有些三相380V交流接触器线圈是220V的,而有些是380V的,接线时要特别注意这点!

网友A:
判断题第2题的说法是错的,初相位的大小和参考方向的选择无关!

楼主:
多谢大哥啊   大家帮忙啊  还有4道啊

网友A:
填空题第一题:卡诺图的构成遵循(最小项排列)原则!

网友A:
填空题第3少题:电压比较器输出翻转的条件:电压跌落在允许值之下。

网友B:
^_^俺就知道第一个是错的。

网友A:
功放电路只能采用图解法分析,至于为什么不能用微变等效电路分析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C:
1.卡诺图的构成遵循(   相邻   )的原则

网友D:
第一题实际上很重要,在实际中经常遇到
有一次,我就是没注意到这点,在220V的电路中,用了个380V的接触器,结果通电时,一吸一合的,当时还真把我吓了一跳。

网友E:
功放电路是大信号放大,不适用微变等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