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请问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对电机的运行由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码,产生过流与加减速时间有关系码???

网友A:
如果时间太短会造成过流等,一般变频器都有保护的!

网友B:
一般惯性不大的设定在1.5S就可以了,也不要太短,太长了又停不下来。惯性大的,负荷重的设到1.5~4S。如果要急停就要装刹车电阻。

网友C:
加速短易过流

减速短易过压

网友D:
     加速时间就是输出频率从0上升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0所需时间。通常用频率设定信号上升、下降来确定加减速时间。在电动机加速时须限制频率设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则限制下降率以防止过电压。
     加速时间设定将加速电流限制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不使过流失速而引起变频器跳闸。
    减速时间设定是防止平滑电路电压过大,不使再生过压失速而使变频器跳闸。

网友E:
产生过流与加减速时间可能有关系的

加减速时间可以这样理解:就好像是你在跑步,如果你的速度很快,这时要停止,那么时间短是停不下来的,起动时也是这样,设定的时间短,就可能会过流。
还有就是如果你以同样快的速度跑步,想停下来,但这次你的体重比上次重了很多,如果时间还是上回那么多,就有可能停不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惯性大了,也同样影响加减速时间的。

楼主:
各位的回答令我顿开毛色啊!谢谢大家了!

楼主:
在这再另加问一个问题,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是不是软启动的一个重要指标??
因为变频器我们采用的是变频调速的,那么它是属于软启动的一种,所以需要无极启动过程,这样就是通过加速度时间来设定它的启动过程,能不能这么理解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F:
呵呵;变频器具有软启动的功能,可以把启动电流限制在200%以内;
加速时过流就是起动的电流大于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80%一秒或150%一分钟(对于风机型这个只有120%);

网友C:
^_^变频器具有软启动的功能,可以代替软启动。性能价格都比软启好多了。

网友F:
呵呵;变频器至少价格上比软启要高的多;
如果没有用到变频功能的话,还是用软启动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