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PLC

楼主(2009-01-04):
台达PLC有没有可供高速计数输入的,8个单通道,扩展模块也可以

网友A:
请你下载一个台达的PLC硬件选型,查一下吧。

网友B:
哦 没用过台达   你可以用三菱 西门子的。

网友C:
呵呵;8个高速计数可能要加模块了,另外你的计数频率大概加起来是多少?

网友D:
可以考虑EH系列,通常还需要额外扩展模块,最好咨询一下台达代理商吧

网友E:
永宏PLC有可供高速计数输入的,而且永宏PLC单机可以控制四轴伺服或步进电机,不知道你是否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