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变频电源的安装使用也将对其他设备产生影响,有时甚至导致其他设备故障。因此,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并研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时非常必要的。

电源高次谐波

 由于目前的变频电源几乎都采用PWM控制方式,这样的脉冲调制形式使得变频电源运行时在电源侧产生高次谐波电流,并造成电压波形畸变,对电源系统产生严重影响,通常采用以下处理措施:采用专用变压器对变频电源供电,与其它供电系统分离;在变频电源输入侧加装滤波电抗器或多种整流桥回路,降低高次谐波分量,对于有进相电容器的场合因高次谐波电流将电容电流增加造成发热严重,必须在电容前串接电抗器,以减小谐波分量,对电抗器的电感应合理分析计算,避免形成LC振荡。

电动机温度过高及运行范围

 对于现有电机进行变频调速改造时,由于自冷电机在低速运行时冷却能力下降造成电机过热。此外,因为变频电源输出波形中所含有的高次谐波势必增加电机的铁损和铜损,因此在确认电机的负载状态和运行范围之后,采取以下的相应措施:对电机进行强冷通风或提高电机规格等级;更换变频专用电机;限定运行范围,避开低速区。

振动、噪声

 振动通常是由于电机的脉动转矩及机械系统的共振引起的,特别是当脉动转矩与机械共振电恰好一致时更为严重。噪声通常分为变频装置噪声和电动机噪声,对于不同的安装场所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变频电源在调试过程中,在保证控制精度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小脉冲转矩成分;调试确认机械共振点,利用变频电源的频率屏蔽功能,使这些共振点排除在运行范围之外;由于变频电源噪声主要有冷却风扇机电抗器产生,因选用低噪声器件;在电动机与变频电源之间合理设置交流电抗器,减小因PWM调制方式造成的高次谐波。

高频开关形成尖峰电压对电机绝缘不利

 在变频电源的输出电压中,含有高频尖峰浪用电压。这些高次谐波冲击电压将会降低电动机绕组的绝缘强度,尤其以PWM控制型变频电源更为明显,应采取以下措施:尽量缩短变频电源到电机的配线距离;采用阻断二极管的浪涌电压吸收装置,对变频电源输出电压进行处理;对PWM型变频电源应尽量在电机输入侧加滤波器。

相关链接:解析变频电源的选型

网友A:
如果按楼主所写的一般是加装电抗器和滤波器的,这要加大成本和安装空间,最好是不加这些东东,最好是有问题时再处理呵呵

网友B:
我曾经装过一台设备,在一个600mmX800mm的电箱中装了一台PLC,一台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有一台1.5KW的变频器,也加了电抗器和滤波器,接地线也接好了,就是不可以工作,只要变频器一工作,PLC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就没法工作,并且PLC的输出指示灯会不停的闪烁,输出点上没有输出,最后没办法只好把变频器移开就好了

网友C:
你加的是什么样的滤波器呀,输入的对传导干扰效果比较好,输出的对无线电干扰比较好,不知道你加的是哪个

网友D:
变频电源和变频器是有区别的

网友E:
目前最头痛的是变频器对周遍流量计等传输信号的干扰,再怎么接地弄效果好象都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