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三相伺服电机可以当变频电机用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太浪费了吧。

网友B:
如果你的意思是用变频器来控制伺服电机,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C:
对于伺服器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有的高性能变频器具有伺服功能!
如:艾默生的SK3500

网友D:
呵呵;
楼主想用变频器来带伺服电机;

网友E:
为什么不行那??

伺服电机可以当普通电机用呀,普通电机也可以用变频器驱动呀。

网友F:
如果想简单的控制运转,这样代太浪费了吧。

楼主:
因为有台旧的编码器坏了,所以想用变频器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