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大家好 目前在做一个定长剪切的方案
具体实现为 先从短到长剪切,然后从长到短剪切,循环完成。
现在使用S7-200PLC控制A4伺服,各位帮忙看看我的接线有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如果出现断电之类的情况怎么让伺服回到原点位置。
如果断电时脉冲没有发送完,上电之后能继续发送吗?需要什么特殊程序吗?
另求 此类方案的控制程序 万分感谢!!!!

网友A:
用回原点的指令
断电时,脉冲没有发送完,对于定长剪切,就不需要上电后继续发,重新回原点后重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