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的选择

楼主(2009-01-04):
各位工控的朋友:
我记得以前我们做工厂设计的时候,计算变压器的容量,都要选择一个工作制还要选择系数。
现在我只有几台设备,只知道总功率,要配一个独立的变压器,设备长期运行,变压器如何选 比较好,我只是估算了一下,电机的总功率做 为有功功率,选一下功率因数,再算一下视在功率, 这么选差不太多吧?
现在最小的功率因数是0.9吧?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还要考虑以后增容的问题
变压器使用寿命是20几年吧,所以选择时一定要考虑以后工厂增容的问题

网友B:
对于几台设备的,这么选应该没问题的
我们公司用了8套伺服,就选了一个相应大小的380变220V的变压器

楼主:
楼上各位要是现场不提供(我的的现场)一般都是在野外,需要单独架设变压器,如我们需要630VVA的变压器,他们给我们两个400KVA的变压器,并联运行,这种的话计算有没有区别呢?
大家说说看

网友C:
一般选1.5倍电机容量,可以考虑两台并联

网友D(2009-02-11):
据说2台并联,只能用到总容量的80%,而且最好是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