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车间的一台钻床锁紧和松锁的控制线烧了,换线的时候由于粗心大意没作标记,导致结完以后只有锁紧与松锁正常,按上升和下降,锁紧的接触器动作,而上升下降的接触器没有反映,我郁闷死了,关键是图纸找不到了,改钻床是四川自贡生产的Z3060

网友A:
钻床锁紧后是不能升降的,必须在松开状态下才可以升降。你看一下,是不是互锁线接反了。这个线路图我没有,查一下触点是不是由常闭接成了常开。上升下降的电源应该由松开的常开点出来的。

网友B:
不用着急,知道工作原理后可以把线路重新做一遍,比你查线要快的多!

网友C:
这应该就是你张冠李带了,锁紧和上下的线拉反了。还有上下的控制是和松紧互锁的

网友D:
先仔细把动作想好了,再修改就可以了
一共几根线,对了几根,错的再换一下试试
怀疑是你的公共线没有找对,用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