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我在书上看到对西门子S7-200PLC的定时器的介绍说:“...1ms定时器由系统每隔1ms刷新一次。10ms定时器由系统在每个每个扫描周期开始时自动刷新。100ms定时器在定时器指令执行时被刷新。”对这句话所说的“刷新”对象理解不是很确定,故此发个帖子求证一下,望各位大虾指教。
      我觉得它所说的“刷新”,刷新的应该是定时器的触点状态,而不是定时器的计时当前值。如果是这样,定时器的计时当前值应该不受扫描周期影响,那么系统是如何改变当前值的呢,是用晶振直接控制?
     还有,它说“100ms定时器在定时器指令执行时刷新”,它所说的“定时器指令应该是定时器的逻辑触点吧而不是TON吧?

网友A:
具体的定时期什么刷新之类的,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我感觉,对于这些指令,重要的是如何去运用,如果知道如何运用,那么就打到要求了!

网友B:
呵呵;1mS定时器当计时的条件接通后,每1mS对应的计时值都会加1;
100MS的也一样,每0.1秒加1;

网友C:
时间是有由晶振控制的,但是输出转态,是由扫描时间确定的,刷新主要针对扫描时间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1mS定时器当计时的条件接通后,每1mS对应的计时值都会加1;
100MS的也一样,每0.1秒加1;
知不知道它是如何使定时计时存储映像区自增的呢?

网友D:
我感觉会用就行了,不需要考虑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