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我单位有一空压机,采用施耐得的小型PLC来控制,但用来控制减荷的这个点经常坏,请问是什么原因啊!减荷电磁阀是交流24伏的!请问这是不是跟交流24伏有关系啊!它里面的输出采用的是什么方式,谢谢

网友A:
可以在PLC的输出点与负载接触器之间加中间继电器,这样可以延长PLC的触点寿命。

网友B:
电磁阀是感性负载,不要直接接上,最好转换下

网友C:
其实在设计的时候最好考虑中间加中间继电器!
这样有效的保护你的PLC,中间继电器起隔离作用!

网友D:
^_^你的空压机减负荷比较频繁,加个个中间继电器转一下吧。

网友E:
看一下动作的频率及电磁阀工作时的电流;
不是这个原因就按下面电路采取保护措施或加容量大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F:
用继电器吧,PLC直接接的话不保险

网友G:
由于PLC触点连接电感性负载断开时容易产生电弧而灼伤PLC触点,一般在负载两端并联RC电路和压敏电阻.最好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来进行转换吧

网友H:
嗯!加中间继电器比较好!我们的系统都是这样用的( 除了几个24V指示灯),还没出现触点烧坏现象!不过我们有时要用50多个中间继电器显得占地方,正考虑是不是以后选个晶闸管型输出的PLC!没用过可靠性不敢讲

网友I:
交流阀的电流比较大,而普通的继电器输出模块的电流可能比较小,可以在继电器输出模块输出点串一个空开,或者用一个固态继电器串在里面

网友J:
个人认为 是电源经常冲击的事

网友K:
应该使用直流24V吧,24V交流的电流会很大啊!

网友L:
在电磁阀线圈上并联二极管也可起保护作用.

网友M:
频繁动作,坏的可能性就会高
在中间加个中间继电器,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个好办法,坏了后马上可以更换,不会影响什么

网友N:
加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吧!最简单省事的办法!!!

网友O:
加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固态继电器可能会好一点,无触点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加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吧!最简单省事的办法!!!
同意此做法,这样做既简便又能解决问题,我觉得能简单处理的问题不要复杂化.

网友Q:
在PLC与电磁阀间最好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R:
同意加中间继电器观点。

网友S:
同意加中间继电器观点

网友T:
最好考虑中间加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