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我想用这个电机正转36000度,反转36000度,这样反复运行~!! 转速在2000转左右
哪位兄弟能否提供方面的资料或者建议!!

通过单独检验A脚的脉冲然后来控制电机的停止不行,电机惯性太大。角度不精确。

谢谢!!

楼主:
图片没穿上!!
哈哈哈

网友A:
最近做了个步进的就是这样的动作,来回转动摇摆,测试电线寿命
就是两条定位指令,来回执行

直流伺服没用过,你这直流伺服是怎么控制运行的

网友B:
当转动到36000-720的时候切换到低速。或者把加减速时间设定到6000左右。

楼主:
我使用L298来控制其转向、停止的,
将从A点采集来的信号与设定的对比,如过大于小于设定转角度数,继续旋转,如果大于设定转角度数,就通过控制L298刹车,换转向。

但假设我要求转一圈,401个脉冲,我控制其计数脉冲达到401个数的时候就停止,但往往会大大超过401个脉冲才停止(这可能是惯性的原因吧)。

采用电压为12V。

TO: wushulin, 你有这方面的资料么?能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B:
这个没有资料,全凭经验,用一天时间,不停地调,自然能找到一个点。就算是有资料也是要这样做了。搞调试要有耐心才可以。

网友C:
正常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主要在控制器,加减速时间可适当延长,编程时都可以设置

网友D:
如果你用的是交流的伺服电机,电机本身有编码器,不需要外加编码器,只要给定位指令,不需要检测的,这是个半闭环的控制系统,惯性大也没有问题,只要把加减速时间设好就可以了

网友E:
接近36000度的时候闭环

网友F:
正转、反转各100转,而转速又有2000转/分;正反转只有3秒左右;
所以只能试,接近100转的时候减速,直到100转时停止;这个点只能慢慢试出来一个最佳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