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装上变频器

楼主(2009-01-05):
求助高手:我昨天空压机调试时遇到一个新的问题,我们通PID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当测量的压力高于设定压力时,变频器的频率会下降到下限频率30Hz运行,但是输入端电流依然在额定电流,请问高手能解释这个问题不?

网友A:
空压机不卸载的情况下,一直都是最大负荷运行,不管你速度多快。

楼主:
那与恒压供气,岂不是相矛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与恒压供气,岂不是相矛盾吗?
恒压供气-----不等于节能

网友B:
你这个一定是螺杆式的空压机吧,加变频器意义不大,我试过几次,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A:
空压机是靠气缸或螺杆压缩的。这个压缩的力与压力有关,只要压力保持在设定压力之内,这负载就是恒定不变,也就是说,你慢也是这么大力,快也是这么大力。
恒压供气,只是解决气压平衡,压力波动小,这也只是对要求特殊的设备有用。
一般正常的空压机都是卸载,让电机空载运行,低于设定值再加压运行,当长时间空载运行机器会自动停机。而气压低于设定值时机器自动启动。
真正空压机的自动运行还是比较复杂的了。再者空压机是一个高危设备,电路设计要求比较高。要求可靠性好。并且要随时巡检。我做值班的时候都是一个小时抄一次表,并完好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压机是靠气缸或螺杆压缩的。这个压缩的力与压力有关,只要压力保持在设定压力之内,这负载就是恒定不变,也就是说,你慢也是这么大力,快也是这么大力。
恒压供气,只是解决气压平衡,压力波动小,这也只是对要求特殊的设备有用。
一般正常的空压机都是卸载,让电机空载运行,低于设定值再加压运行,当长时间空载运行机器会自动停机。而气压低于设定值时机器自动启动。
真正空压机的自动运行还是比较复杂的了。再者空压机是一个高危设备,电路设计要求比较高。要求可靠性好。并且要随时巡检。我做值班的时候都是一个小时抄一次表,并完好保留。

说的很有道理,我赞同你的观点,我们之前也有这样的案例,确实如此,
也希望有更多的探讨.

网友C:
我以前公司就一个变速campart的空压机.电机速度好象可以随气压的差距而变化.不过不是变频调速,听说是变压的

网友D:
用机械方法卸载(打空车),比用变频器节能多了。我1965搞的翻砂车间空气压缩机节能改造,到现在还没发现有更节能的方案出现。如果是要搞恒压我没有试过,翻砂间只要6公斤压力(上下0.5公斤误差)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对压力精度要求不高,打空车还是要比变频恒压节能的多。

网友E:
没玩过空压机,
楼上的朋友能简单说一下机械卸载是怎么做的吗?

网友F(2009-02-12):
空压机节不节能要看具体使用工况的,只要不是满负荷工作都有节能空间的 ,楼主的情况,频率低于50HZ还是有节能空间的,可能是控制没做好的原因.变频器进线端和出线端的电流是不一样的.欢迎大家一起交流QQ307779660

网友F:
控制没做好吧

网友G:
6楼的楼主说的非常对,支持你的看法,我没有看到过变频运用到空压机上的,除非是大型的空压设备,应该可以运用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没玩过空压机,
楼上的朋友能简单说一下机械卸载是怎么做的吗?
就是汽车挂空档

网友F(2009-03-19):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压力精度要求不高,打空车还是要比变频恒压节能的多。

变频就是节省空车那部分的,只要有空车,变频肯定省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