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09-01-05):
大家是否有知亨士乐编码器RA58-S0010EK42.KVPG的输出原理及可否其它的替代.谢谢.

网友A:
先找到该型号的具体电气参数和外型尺寸以及安装方式就能找到替代品种了。
亨士乐编码器有输出增量信号或4/6/8极通讯信号等各种型号,可到其网站查找。

网友A:
楼主的型号是绝对值式编码器。可以先看下资料(不过是英文版哦):http://www.automate-ace.com/index_chin.htm

楼主:
谢谢您:其它的能代替吗?谢谢!

网友B:
呵呵;绝对型的代替比较麻烦,输出的线比较多,而且线一般用专用的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