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

楼主(2009-01-05):
大家好:我的伺服日立驱动器出现99报警,是计数错,不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信号干扰引起的吧?

网友B:
检查驱动器设置,电子变速比等参数,或初始化成出厂值后再试一下.

楼主:
它能运行,只是十分钟又报99,关电后反复如是.谢谢大家!

网友C:
是计数错,就这么一点说明,没更详细的解释了?

楼主(2009-02-16):
大家好:有三菱CNC操作说明书吗?能复一份吗?谢谢!

网友C:
手册等可到三菱官方网站上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