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楼主(2009-01-05):
三相漏电保护器漏电开关的原理就是基于基尔霍夫的节点电流定律,只要流入的电流等于流出的电流,漏电开关都不会跳闸。
大家发表一下看法啊!

网友A:
你说的也对,是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来检测的!

网友B:
零序电流互感器来检测吧,^_^基尔霍夫的节点电流定律是怎么回事早忘了

网友A: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电路中任一结点,在任意时刻,流入该结点的全部支路电流之和等于流出该结点的全部支路电流之和。

楼主:
电路最基本的理论知识啊!

网友C:
"漏电开关的原理就是基于基尔霍夫的节点电流定律,只要流入的电流等于流出的电流"
这样理解是不对的!!好好看看基尔霍夫的节点电流定律的定义吧!!漏电开关利用的是平衡原理:即流入的电流抵消了流出的电流(这里是指电流产生的磁场)并不是一个节点上的??
属于概念不清!!??

网友D:
应该是这样的,流入电流与流出电流要相等,不然就是有漏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