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1-05):
小弟我是新手,想请问下这个梯形图程序是什么

—————— FNC10 K12 D10 M0
            CMP

怎么写啊?

网友A:
呵呵;FNC是用手编器来输入时对应的代码;
用电脑的话直接输入CMP  K12 D10 M0就行了,注意中间的空格;

楼主:
好的 谢谢你了

楼主:
可是我还是弄不出来啊
再帮我看看 我截图 哪边错了

网友A:
按上面的输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