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除冰方法

楼主(2009-01-05):
我宿舍安装了一台格力小金豆系列1P普通空调,今天早上起来发现室外机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冰,制热效果也变差了,于是我就停机,然后打来一盆热水浇在上面,使其尽快融化,各位朋友发表一下意见,说说这种方法是否妥当,可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我认为不太好,天气这么冷,你用热水泼后,热水冷却后不是还会接冰吗?我建议,用老婆的吹头发的吹风机去吹,不但可以把冰吹化,还可以把水吹干。

网友B:
^_^你这不是难为他吗??他现在老婆不在身边呀^_^

用热水化开就行,让后开机,运行一会就好了^_^

网友C:
室外机接冰?
你那够冷的啊!你的用多少热水啊?

楼主:
我在重庆这边,室外温度白天在7~8°C左右,晚上也不会降到零下,空调调到25°C,前几天都没出现这个问题,其它空调也少有这种情况,是不是空调快坏了?另外,我还没结婚呢,呵呵!

网友D:
可能制冷剂不够,需要加氟,加完后就好了,不会再结冰

网友E:
空调有一个工作的环境温度吧!好像环境温度太低就不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