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问题

楼主(2009-01-05):
我在用台达PLC,类似于三菱
我现在想读特殊寄存器D1800数据,因为不能直接进行对其数据进行比较我,就进行D1800传输到D1,然后就D1与我的数据进行比较,但是问题是我用MOV或者MOVP都不能将D1800数据传输到D1,偶尔成功一回好像
请问这问题出在哪?或者提供个别的方法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呵呵;D1800寄存器是什么意义;
台达哪个系列的?
ES的是没有D1800这个寄存器的;

楼主:
PM系列,D1800读取输入端子极性
我现在想读取DOG信号,然后有用

网友B:
还有是不是连接了触摸屏或文本,如果用了以上二样,不管哪种PLC的D0和D1等数据寄存器都不要使用。数据寄存器地址尽量的大。

楼主:
就PLC和伺服
刚试完,D100不行
请大侠继续出方法

楼主:
不好意思,我在主程序可以传递了
但是新问题出现了
请看我的复位问题的帖子

网友C:
说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行了呀。不要光问,还要分享成功呀。

楼主:
台达PLC,PMSOFT,分主程序和运动子程序 还有子程序
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就在主程序里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