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探测方法

楼主(2009-01-05):
电缆故障探测方法:??
故障性质判断后,应根据不同的故障性质运用不同的探测方法。
1、低压脉冲法??
测试原理
电缆故障一般分为两大类:低阻、开路故障和高阻故障。仪器根据雷达测距原理,向电缆发射一个低压脉冲或高压脉冲。当遇到特性阻抗不匹配的地方时,就会产生反射波,仪器以极高的速度将发射波形和反射波形采集下来并显示在屏幕上,用双游标卡在波形的两个特征拐点上。仪器根据电波在电缆中的传播速度,便可测算出故障点到测试点的距离。
S=VT/2
S:故障点距测试端的距离。
使用低压脉冲法时由于各电缆厂家所采用的绝缘材料有所不同,所以脉冲传播速度不同,所以仪器出厂设定了一个平均波速度,这将给测量带来一定的误差。因此,脉冲法的误差在5%左右,属于粗侧过程。为了确切判定故障的实际位置。需要进行电缆故障的精测,即定点。
1)声测法
声测法灵敏可靠,较为常用,除接地电阻特别低(小于50Ω)的接地故障外,都能适用。声测法的原理接线与高压闪络法类似。当粗测了电缆故障点到测试端的距离之后,在故障电缆的一端加冲击高压,使故障点放电。然后沿已知电缆的路径,在粗测范围内,用F-3数显同步定点仪探头接收故障点的放电声波,并将此声波在接收器中经放大器放大,当耳机中听到声响最大时,探头所处的地面位置,即为对应电缆故障点的准确位置。由于断线和闪络性故障常发生在中间接头中,故用声测法定点时,应着重检查中间接头。
2)音频电流感应法
感应法一般用于探测故障电阻小于10Ω的低阻故障。测寻时,用1kHz的音频信号发生器向短路芯线通以音频电流,在地面上用接收线圈接收信号,并将其送入接收机进行放大,而后再用耳机听测信号的变化,直至信号中断,此时探头的地面位置即对应于实际故障点位置。
2、高压闪络法
就是根据故障电缆放电的声音进行查找,。此方法所用设备为直流耐压试验机。该系统由SYB为高压试验变压器,C为高压电容器,ZL为高压整流硅堆,R为限流电阻,Q为放电球间隙,L为电缆芯线。当电容器C充电到一定电压值时,球间隙对电缆故障芯线放电,在故障处电缆芯线对绝缘层放电产生“滋、滋”的火花放电声,对于明敷设电缆只凭听觉直接查找,使用该方法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试验设备端和电缆末端应设专人监视。所以该方法只对于高压电缆芯线对绝缘层闪络放电故障才有效。
3、电桥法??
电桥法就是用双臂电桥测出电缆芯线的直流电阻值,再准确测量电缆实际长度,按照电缆长度与电阻的正比例关系,计算出故障点。该方法对于电缆芯线间直接短路或短路点接触电阻小于1Ω的故障,判断误差一般不大于3m,对于故障点接触电阻大于1Ω的故障,可采用加高电压烧穿的方法使电阻降至1Ω以下,再按此方法测量。采用电桥法时要保证测量精度,电桥连接线要尽量短,线径要足够大,与电缆芯线连接要采用压接或焊接,计算过程中小数位数要全部保留,这种方法只适用于低阻故障。??
4、电容电流测定法??
电缆在运行中,芯线之间、芯线对地都存在电容,该电容是均匀分布的,电容量与电缆长度呈线性比例关系,电容电流测定法就是根据这一原理进行测定的。使用设备为1~2kVA单相调压器一台,0~30V、0.5级交流电压表一只,0~100mA、0.5级交流毫安表一只。?ゲ饬抗?程中,必须保证电压不变,电流表读数准确,电缆总长度测量才精确。这种方法只适应于电缆芯线断线故障的测定。
5、大电流测温法??
这种方法是采用大电流发生器对电缆芯线施加大电流,根据温度高低确定故障点。对于高阻接地故障,如果采用低压脉冲粗测后,电缆表面看不故障点时,可采用大电流发生器加到电缆芯线和铠装之间,然后用测温仪在电缆表面进行测量,温度明显高出其他部分应为故障点。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些方法适用于远距离传输电力线路中吧!我用的数字式试电笔上感应断点测试,对距离比较短的电缆线路断点测试还是非常实用的!

楼主:
楼上你的方法也不错对于短距离的电缆来说也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