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5):
请教2个单轴控制器10GM控制X\Y轴怎么做联动

网友A:
这个没有插补功能;
要进行插补运算需要用FX2N-20GM;

网友B:
你的联动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详细说下看看

楼主:
就是有些地方分开动,有些地方2轴同时动,我的2轴分别用2个10GM来控制的,这也是我们单位有一个人自己请假走了,一走就再也没来了,事没做完,留下的烂摊子要收拾,我也知道用20GM同时控制2轴,没办法?

网友B:
同时动和插补还是不同的
如果只是同时动,用两个10GM没什么大问题
就和控制一个一样了,要同时动时让这两个模块启动定位就好了
不知还要不要同时停止,如果要,位移又不一样,那就麻烦些,要算好关系了

楼主:
也要同时停,我是用来钮汽车钥匙的,其中有一步在钮钥匙的同时另一轴要后退2MM,否则是钮不动的,要同时启动同时停止

网友B:
同时启动,同时停止,那走的距离不一样,要算好速度了
能保证同样的时间内走完,有些麻烦

楼主:
速度可以设置一样,就看实际走的是不是绝对同步了,那就看老天的安排了,在也没其他办法了吗?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要同时停,我是用来钮汽车钥匙的,其中有一步在钮钥匙的同时另一轴要后退2MM,否则是钮不动的,要同时启动同时停止
这个设计很古怪,我认为你要换位思考了。为什么要用来扭钥匙呢?现在自动控制很容易就做到了,也不用钥匙这个东西了?不明白,不明白

楼主:
开桥车的兄弟都知道,桥车点火要用钥匙启动发动机的,我们做的是试验设备,用来检测点火锁使用寿命的,我要不停反复点火50000次,没钥匙就模拟不了了。谢谢兄弟们的指点,现在没招了哦。

网友A:
呵呵;用2个10GM来实现同时起动及同速度是可以的;
但要同步停止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实在不行换20GM吧;

楼主(2009-02-25):
我也想换20GM的,换不是很方便了,原来设计的工程师走了,留下的就这样,收乱摊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