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5):
更多:http://www.mc-saic.com/http://www.mc-saic.com/
在PLC日益成为工厂自动化基本技术平台的时代,如何选用一部适用的PLC以达到真正需要,而又能符合经济效益,是一项重要课题。PLC本身强调的特色是:体积小、功能高、性能强、操作简便、程序设计简易、模块扩充有弹性、联机容易等。针对上述特色说明,选择符合功能需求与经济效益的PLC系统。本文虽然基于台达系列PLC论述,但是引用原则适合一般的选购选型设计。
2选用PLC的参考条件
各厂家所生产或代理PLC所具有的功能都大同小异,差异并不显,因此以受控制系统的大小、未来的扩展性、及经费预算来考虑。在选择上,可先就厂商PLC目录做初步的决定,可能考虑的要项如下:
2.1提供的基本容量特色
(1)输入信号之电压范围。
(2)提供之指令功能:基本的操作指令、可延伸之应用指令、数据处理指令、算数指令、PID指令等等。
(3)PLC之指令处理速度(即执行速度)通常以usec计。
(4)内含之内存容量,通常以K bytes计。
(5)定时器、计数器功能。
(6)资料缓存器的容量。
(7)I/O点数的扩充量。
(8)其它特殊功能:如浮点数运算、万年历与系统时钟、高速计算能力等等。
2.2外围之可扩充能力
(l)与个人计算机联机的方便性。
(2)使用个人计算机编译软件之容易性。
(3)D/A或A/D转换模块之供应。
(4)PLC网络功能。
(5)控制运动装置功能,如步进马达、伺服马达、定位控制器。
2.3PLC的电源规格
绝大多数是以交流(AC)为电源,应注意如下事项:
(1)电压之范围。
(2)电源断电的可允许瞬问时间为多长,PLC仍不受影响且继续动作。
(3)电源的保护措施,和所能容忍的最大使用电压及电流。
(4)整个机台的功率消耗量为多少V、A或W。
2.4PLC输入规格注意事项
(l)输入之最大电压。
(2)输入可允许的最大电流。
(3)输入为0N时之最小电流。
(4)输入为OFF时之最大电流。
(5)回路的绝缘型态。
2.5 PLC输出规格注意事项
(l)外部电压的型态及值。
(2)是电阻性负载或电感性负载。
(3)当输出开路时的最大泄露电流值。
(4)输出端在0N时及0FF时的反应时间。
(5)输出回路所采用的回路绝缘方式。
2.6环境条件
(1)PLC使用的温度范围。
(2)耐震性。
(3)耐撞击性。
(4)耐噪声。
(5)耐电击之能力。
(6)系统的整个绝缘抗阻。
(7)接地的设置。

网友A:
功能够用、速度够快、性价比高,I/O稍留余量。在工程上用的话,品牌要东家认可。

网友B:
呵呵;主要考虑CPU速度、指令、输入输出点数、输出型式、是否扩展;
另外就是品牌了;

网友C:
在一般的情况下,东家都认定的是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