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頻器選擇

楼主(2009-01-05):
有两台10KV 400KW电机想改变频器运行,是直接用高压变频器好那还是换低压电机后用低压变频器好,效果 成本都要考虑

网友A:
可以直接用高压变频器;
不过400KW对于高压变频器来说功率算是比较小的;
380V的进口品牌也有这么大功率的变频器;
从成本上讲,380V的变频器价格比高压同功率的要低很多;

网友B:
如果方便换的话  就换吧
高压的价格是低压的几倍

网友C:
高压的,不用换电机,你这个功率相对较小,质量稳定些。

网友D:
直接选用高压变频器即可
避免了换电机的费用

另:楼主这个问题是从中国工控网上转过来的吧

网友E:
但是若考虑成本的话,我认为还是要改成低压的,就是以后坏了的话,换一个也不会象高压的那么贵。

网友F:
其实用高压变频器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搂主想更换电机和变频器也可以呀!
看你的厂什么设备多点!
低压还是高呀!

网友G:
用高低高形式,采用ABB变频,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H:
还是高压的变频器好,相对电机的功率较小,用起来可靠性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