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5):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CPM2AH的外设口(外设口接CPM1-CIF11,电脑RS232口接422转换器)通过RS422总线将程序下载到CPM2AH,然后将操作模式改为运行,CPM2AH运行正常,但重新上电后,CPM2AH的run灯不亮,程序不运行了,非得把接在外设口上的CPM1-CIF11拔掉,run亮,程序才运行,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PLC 设置问题

楼主:
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网友B:
个人感觉是设置方面的问题,楼主好好查看一下吧,不行就打一下热线吧,毕竟自己去找的话浪费时间。

网友C:
呵呵;
把DM6600设为0202试一下;

网友A:
找到这个画面进行设置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原来的启动模式是使用编程器,现在我改为运行就ok了。不过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拔掉CPM1—CIF11,启动模式还是使用编程器,重新上电后却可以运行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原来的启动模式是使用编程器,现在我改为运行就ok了。不过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拔掉CPM1—CIF11,启动模式还是使用编程器,重新上电后却可以运行呢?
因为在CX-P中可以设置PLC重新启动时所使用的模式。这里设置的是运行

网友C:
呵呵;PLC把CIF11当成手编器了,拔掉后测不到外围设备,会自动RUN;
如果连上手编器,设成使用编程器,则启动后是按手编器上钥匙的位置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