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5):
哪位大侠熟悉卷扬机,能不能介绍一下它的工作过程,工艺要求,还有比较特殊的注意事项。

小弟在这里谢谢了^_^

谁有相关资料可以上传上来。

网友A:
我用过电动葫芦
但是卷扬机还没用过
不知道你要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卷扬机就一个钢丝绳排线辊,一个减速机,一个马达.电气控制就一个倒顺开关.不知道楼主想了解机械制造还是电气控制.这种东西工地上很多的,到实地看一下几分钟就明白了.但是要说"工艺"那可是起重八级工的问题了.一下子很难说明白的.这方面的书很多,可到书店找找.

楼主:
我想知道卷扬机的那个减速机是怎么回事,叫什么名称,还有它的电控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要求,这个东西我还没见过。想做一下这方面的了解。

网友C: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卷扬机就是一个正反转的控制外加一个刹车线圈。还需要一个四开关的按钮盒。一般情况下由上升和下降来控制机器的上升和下降。刹车可以是电刹和脚刹。电刹必须要有限位开关,也 就是最高点和最低点各安装有行程开关。维修量很少。主要 要防止接触器节点融焊现象。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有熟悉钢厂高炉上用的那种的吗??我主要是想知道那个减速机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