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5):
一、过流(oc)
  过流是
变频器
报警最为频繁的现象。
  1.1现象
  (1)重新启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原因有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2) 上电就跳,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流检测电路坏。
  (3) 重新启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转矩补偿(vf)设定较高。
  1.2 实例
  (1) 一台lg-is3-4 3.7kw
变频器
一启动就跳oc
  分析与维修打开机盖没有发现任何烧坏的迹象,在线测量igbt(7mbr25nf-120)基本判断没有问题,为进一步判断问题,把igbt拆下后测量7个单元的大功率晶体管开通与关闭都很好。在测量上半桥的驱动电路时发现有一路与其他两路有明显区别,经仔细检查发现一只光耦a3120输出脚与电源负极短路,更换后三路基本一样。模块装上上电运行一切良好。
  (2) 一台beltro-vert 2.2kw变频通电就跳oc且不能复位。
  分析与维修首先检查逆变模块没有发现问题。其次检查驱动电路也没有异常现象,估计问题不在这一块,可能出在过流信号处理这一部位,将其电路传感器拆掉后上电,显示一切正常,故认为传感器已坏,找一新品换上后带负载实验一切正常。
  二、 过压(ou)
  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停机的时候,其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
  (1) 实例
  一台台安n2系列3.7kw
变频器
在停机时跳ou.
  分析与维修在修这台机器之前,首先要搞清楚ou报警的原因何在,这是因为
变频器
在减速时,电动机转子绕组切割旋转磁场的速度加快,转子的电动势和电流增大,使
电机
处于发电状态,回馈的能量通过逆变环节中与大功率开关管并联的二极管流向直流环节,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所致,所以我们应该着重检查制动回路,测量放电电阻没有问题,在测量制动管(et191)时发现已击穿,更换后上电运行,且快速停车都没有问题。
  三、欠压(uu)
  欠压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主回路电压太低(220v系列低于200v,380v系列低于400v),主要原因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
  3.1 举例
  (1) 一台ct 18.5kw
变频器
上电跳uu.
  分析与维修经检查这台
变频器
的整流桥充电电阻都是好的,但是上电后没有听到接触器动作,因为这台
变频器
的充电回路不是利用可控硅而是靠接触器的吸合来完成充电过程的,因此认为故障可能出在接触器或控制回路以及电源部分,拆掉接触器单独加24v直流电接触器工作正常。继而检查24v直流电源,经仔细检查该电压是经过lm7824稳压管稳压后输出的,测量该稳压管已损坏,找一新品更换后上电工作正常。
  (2) 一台danfoss vlt5004
变频器
,上电显示正常,但是加负载后跳 dc link undervolt(直流回路电压低).
  分析与维修这台
变频器
从现象上看比较特别,但是你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问题也就不是那么复杂,该
变频器
同样也是通过充电回路,接触器来完成充电过程的,上电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估计是加负载时直流回路的电压下降所引起,而直流回路的电压又是通过整流桥全波整流,然后由电容平波后提供的,所以应着重检查整流桥,经测量发现该整流桥有一路桥臂开路,更换新品后问题解决。
  四、过热(oh)
  过热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故障,主要原因周围温度过高,风机堵转,温度传感器性能不良,马达过热。
  举例
  一台abb acs500 22kw
变频器
客户反映在运行半小时左右跳oh.
  分析与维修因为是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有故障,所以温度传感器坏的可能性不大,可能
变频器
的温度确实太高,通电后发现风机转动缓慢,防护罩里面堵满了很多棉絮(因该
变频器
是用在纺织行业),经打扫后开机风机运行良好,运行数小时后没有再跳此故障。
  五、输出不平衡
  输出不平衡一般表现为马达抖动,转速不稳,主要原因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抗器坏等。
  5.1举例
  一台富士 g9s 11kw
变频器
,输出电压相差100v左右。
  分析与维修打开机器初步在线检查逆变模块(6mbi50n-120)没发现问题,测量6路驱动电路也没发现故障,将其模块拆下测量发现有一路上桥大功率晶体管不能正常导通和关闭,该模块已经损坏,经确认驱动电路无故障后更换新品后一切正常。
  六、过载
  过载也是
变频器
跳动比较频繁的故障之一,平时看到过载现象我们其实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到底是马达过载还是
变频器
自身过载,一般来讲马达由于过载能力较强,只要
变频器
参数表的
电机
参数设置得当,一般不大会出现马达过载。而
变频器
本身由于过载能力较差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我们可以检测
变频器
输出电压。
  七、开关电源损坏
  这是众多
变频器
最常见的故障,通常是由于开关电源的负载发生短路造成的,丹佛斯
变频器
采用了新型脉宽集成控制器uc2844来调整开关电源的输出,同时uc2844还带有电流检测,电压反馈等功能,当发生无显示,控制端子无电压,dc12v,24v风扇不运转等现象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是否开关电源损坏了。
  八、sc故障
  sc故障是安川
变频器
较常见的故障。igbt模块损坏,这是引起sc故障报警的原因之一。此外驱动电路损坏也容易导致sc故障报警。安川在驱动电路的设计上,上桥使用了驱动光耦pc923,这是专用于驱动igbt模块的带有放大电路的一款光耦,安川的下桥驱动电路则是采用了光耦pc929,这是一款内部带有放大电路,及检测电路的光耦。此外
电机
抖动,三相电流,电压不平衡,有频率显示却无电压输出,这些现象都有可能是igbt模块损坏。igbt模块损坏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外部负载发生故障而导致igbt模块的损坏如负载发生短路,堵转等。其次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可能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或驱动电压波动太大而导致igbt损坏,从而导致sc故障报警。
  九、gf-接地故障
  接地故障也是平时会碰到的故障,在排除
电机
接地存在问题的原因外,最可能发生故障的部分就是霍尔传感器了,霍尔传感器由于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数的影响,工作点很容易发生飘移,导致gf报警。
  十、限流运行
  在平时运行中我们可能会碰到
变频器
提示电流极限。对于一般的
变频器
在限流报警出现时不能正常平滑的工作,电压(频率)首先要降下来,直到电流下降到允许的范围,一旦电流低于允许值,电压(频率)会再次上升,从而导致系统的不稳定。丹佛斯
变频器
采用内部斜率控制,在不超过预定限流值的情况下寻找工作点,并控制
电机
平稳地运行在工作点,并将警告信号反馈客户,依据警告信息我们再去检查负载和
电机
是否有问题。
<
<
<
<
<

网友A:
理论分析加举例,不错,学习一上,谢谢楼主,建议加精!

网友B:
楼主对风扇的分析没有啊!
因风扇引起的故障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