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问题

楼主(2009-01-05):
三菱PLC,想给一个输入点发一个脉冲怎么写命令

楼主:
我是新手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应该让输出点发一个脉冲吧……

网友B:
如果 是让某个输入点输入时产生一下脉冲的话,就用上升沿 和下降沿

网友A:
脉冲输出用PLSV指令试试看……

网友C:
理解你说的是输入的上升沿指令,可以用|↑|这个指令,也可以输入后用PLS输出一个脉冲

网友D:
输入的上升沿指令

网友E:
多数是说输入的,如果是输出发一个脉冲不知道用来做什么

楼主:
输出端给自己输入部分,特定的输入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输出端给自己输入部分,特定的输入端


呵呵;这个只能你自己能理解了;
用输入信号产生一个脉冲的话,可以用PLS指令;

如LD X0 PLS M10
当X0接通时,M10会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G:
真不明白楼主的问题。要输出给输入一个信号?如果输入都没有又何来输出呢?应该就是脉冲输出吧。PLS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