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节电改造

楼主(2009-01-05):
3、空压机工作原理

  如空压机工作流程图一所示:

  螺杆压缩机的工作原理可分为进气,压缩和排气三个过程。随着转子旋转,每对相互啮合的齿相继完成相同的工作循环。

  (1). 进气过程:转子转动时,阴阳转子的齿沟空间在转至进气端壁开口时,其空间最大,此时转子齿沟空间与进气口的相通,因在排气时齿沟的气体被完全排出,排气完成时,齿沟处于真空状态,当转至进气口时,外界气体即被吸入,沿轴向进入阴阳转子的齿沟内。当气体充满了整个齿沟时,转子进气侧端面转离机壳进气口,在齿沟的气体即被封闭。

  (2). 压缩过程:阴阳转子在吸气结束时,其阴阳转子齿尖会与机壳封闭,此时气体在齿沟内不再外流。其啮合面逐渐向排气端移动。啮合面与排气口之间的齿沟空间渐渐件小,齿沟内的气体被压缩压力提高。

  (3). 排气过程:当转子的啮合端面转到与机壳排气口相通时,被压缩的气体开始排出,直至齿尖与齿沟的啮合面移至排气端面,此时阴阳转子的啮合面与机壳排气口的齿沟空间为0,即完成排气过程,在此同时转子的啮合面与机壳进气口之间的齿沟长度又达到最长,进气过程又再进行。

  从上述工作原理可以看出,螺杆压缩机是一种工作容积作回转运动的容积式气体压缩机械。气体的压缩依靠容积的变化来实现,而容积的变化又是借助压缩机的一对转子在机壳内作回转运动来达到。

  4.空压机恒压供气系统案例介绍

  4.1 原供气系统介绍

  某炼油厂聚丙烯供气系统共有三台75KW空压机,如下图二,是原聚丙烯空压机供气系统工作流程图,采用两台空压机工频供电运行,另一台空压机作备用。

  存在问题是由于工作空压机是用工频供电运行,始终处于满负荷运行,赶产量用气高峰时有气压偏低现象;用气低谷时,特别是节假日休息时,供气压量特别大(该炼油厂聚丙烯供气系统24小时运行)。容易损坏排气阀门或气管爆裂,同时浪费了电能,降低了设备使用寿命。希望恒压供气,三台聚丙烯空压机均衡工作运行。

  4.2 变频恒压供气系统框图

  如变频空压机工作流程图三所示:

  针对聚丙烯空压机系统供气控制方式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对该厂三台75KW聚丙烯空压机采用变频调速技术进行恒压供气控制。使用三台75KW传动之星通用型变频器,对该供气系统进行节能改造,根据厂家的要求设计了一套实用性很强的方案,采用一拖一带工频旁路,两台运行一台备用的方式。我们把聚丙烯空压机供气系统的管网压力作为控制对象,用压力变送器SP采集储气罐的压力P转变为电信号送给PID自整定控制仪,与PID自整定控制仪的压力设定值SV作比较,并根据差值的大小按既定的PID控制模式进行运算,产生控制信号送变频器,通过变频器来控制电机的工作频率与转速,从而使实际压力P始终接近设定压力值SV。还在PID自整定控制仪上预设了报警功能,当测量值超出上限设定值时AL1发出报警信号,当测量值低于下限设定值时AL2发出报警信号。通过变频器、压力传感器与PID自整定控制仪的有机结合,构成供气闭环自动控制系统,自动调节空压机的输出压力。使每台空压机的利用率均等,增加系统、管道压力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方便技术员控制和维护设备。

该恒压供气控制系统增加工频与变频切换功能,并保留原有的控制和保护系统,另外,采用该方案后,空压机电机从静止到旋转工作可由变频器来启动,实现了软启动,避免了启动冲击电流和启动给空压机带来的机械冲击。

网友A:
学习一下,我们公司专用的设备用的1000立的螺杆机,不过没有变频。

网友B:
一般的空压机,都没有用到变频器,现在说这个的很多,但很少有真正这么用的

网友C:
变频也好,恒压也好,不如“短路”更节能。(封闭进气口、把排气口单向阀设备端与进气端短接形成“打空车”---零负载状态)。

网友D:
^_^我仔细的看了两边,你这个主要说的是恒压,对节电的效果并没说呀。唯一体现出的好处就是软启动和软停车。

你节电的东西在哪里呀,说说,为什么会节电呀。

网友E(2009-02-12):
空压机节电主要是节省空载的那部分,每个空压机的使用情况都不相同,要看具体工况,不过绝大多数都有节能空间的 ,我是专业做空压机变频节能的,已经改造过很多台,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论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