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5):
PLC的容量包括I/O点数和用户存储容量两个方面。
(一)I/O点数的选择
PLC平均的I/O点的价格还比较高,因此应该合理选用PLC的I/O点的数量,在满足控制要求的前提下力争使用的I/O点最少,但必须留有一定的裕量。
通常I/O点数是根据被控对象的输入、输出信号的实际需要,再加上10%~15%的裕量来确定。
(二) 存储容量的选择
用户程序所需的存储容量大小不仅与PLC系统的功能有关,而且还与功能实现的方法、程序编写水平有关。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和一个初学者,在完成同一复杂功能时,其程序量可能相差25%之多,所以对于初学者应该在存储容量估算时多留裕量。
PLC的I/O点数的多少,在很大程序上反映了PLC系统的功能要求,因此可在I/O点数确定的基础上,按下式估算存储容量后,再加20%~30%的裕量。
存储容量(字节)=开关量I/O点数×10 + 模拟量I/O通道数×100
另外,在存储容量选择的同时,注意对存储器的类型的选择。

网友A:
学习一下,谢谢,原来只知道留10%的开关量,存储卡一般选个大的,呵呵
今天跟楼主学习一个公式!

网友B:
这是一个一般的说法,根据实际的应用,如果输入不够,可以想办法共用输入点,或用输出转换到输入
用熟了,就会有更好的应用了

网友C:
呵呵;小型PLC的存储器都是做在PLC内的,一般都够用了,基本上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D:
^_^俺做的时候,点数不够的情况居多^_^容量不够的时候还没遇到过,能做到一半容量的就应该是很厉害的吧^_^那时候PLC的运行速度就会大大受影响^_^

网友E:
现在的存储容量几乎是不要考虑的。纯粹的公式意义不大

网友C:
存储器容量不用考虑;
CPU速度除个别设备上外,一般的也不用考虑;
主要是I/O点数、模拟量功能、定位功能;
现在很多要接外设,所以通讯方面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PLC的容量包括I/O点数和用户存储容量两个方面。
(一)I/O点数的选择
PLC平均的I/O点的价格还比较高,因此应该合理选用PLC的I/O点的数量,在满足控制要求的前提下力争使用的I/O点最少,但必须留有一定的裕量。
通常I/O点数是根据被控对象的输入、输出信号的实际需要,再加上10%~15%的裕量来确定。
 (二) 存储容量的选择
用户程序所需的存储容量大小不仅与PLC系统的功能有关,而且还与功能实现的方法、程序编写水平有关。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和一个初学者,在完成同一复杂功能时,其程序量可能相差25%之多,所以对于初学者应该在存储容量估算时多留裕量。
PLC的I/O点数的多少,在很大程序上反映了PLC系统的功能要求,因此可在I/O点数确定的基础上,按下式估算存储容量后,再加20%~30%的裕量。
存储容量(字节)=开关量I/O点数×10 + 模拟量I/O通道数×100
另外,在存储容量选择的同时,注意对存储器的类型的选择。

如果依據容量說明,查設備使用只剩1900 STEP,是否不符合裕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