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5):
谁有新华XDPS6.0开始界面的系统密码?请告诉我!谢谢!
不然我只有2小时的使用时间!我要学习用!有的话请告诉我!先谢谢了!

网友A:
学习的话其实不需要
虽然没注册码2个小时系统会自动断开MMI和DPU的连接,但如果只是学习,无所谓啦,重新启动下NETWIN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了!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