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维修电工试题

楼主(2009-01-05):
一、    是非题
1、    可编程序控制器是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它采用可编程序的存储器。(√  )
2、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出端可直接驱动大容量电磁铁、电磁阀、电动机等大负载。( × )
3、    可编程序控制器只具数字量或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的能力。(×  )
4、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入端可与机械系统上的触点开关、接近开关、传感器等直接连接。(√  )
5、    PLC的I/O点数是指某台PLC能够输入PLC内和从PLC内向外输出的开关量、模拟量的总点数。( √ )
6、    PLC输出端电流较大时,可在被控元件处串联一个电阻来分流PLC输出的漏电流。( × )
7、    PLC 采用了典型的计算机结构,主要是由CPU、RAM、ROM和专门设计的输入输出接口电路等组成。(√  )
8、    PLC机中的用户程序执行的结果能直接驱动输出设备。( × )
9、    PLC的输入输出端口都采用光电隔离。(√  )
10、梯形图是程序的一种表示方法,也是控制电路。( √ )
11、PLC的指令语句表达形式是由操作码、表示符和参数组成。( √ )
12、指令表是指由指令来构成能完成控制任务的指令组合。( √ )
13、可编程序控制器同计算机一样,只要顺序地执行程序就可以达到要求。( √ )
14、可编程序控制器只能通过简易编程器编制控制程序。( × )
15、PLC机的扫描周期就是PLC机完成一个完整工作周期,即从读入输入状态到发出输出信号所用的时间。(√  )
16、PLC机产品技术指标中的存储容量是指其内部用户存储器的存储容量。(√  )
17、PLC机的继电器输出适应于要求高速通断、快速响应的工作场合。( × )
18、FX2N-64MR型PLC的输出形式是继电器触点输出。( √ )
19、能直接编程的梯形图必须符合顺序执行,即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地执行。( √ )
20、在PLC梯形图中如单个接点与一个串联支路并联,应将串联支路排列在图形的上面,而把单个接点并联在其下面。( √ )
21、在PLC梯形图中如单个接点与一个并联支路串联,应将并联支路紧靠右侧母线排列,而把单个接点串联在其左边。(  × )
22、PLC梯形图中,串联块的并联连接指的是梯形图中由若干接点并联所构成的电路。( ×  )
23、串联一个常开触点时采用AND指令;串联一个常闭触点时采用LD指令。( ×  )
24、OUT指令是驱动线圈指令,用于驱动各种继电器。(×  )
25、在梯形图中,输入触点和输出线圈为现场的开关状态,可直接驱动现场的执行元件。( ×  )
26、PLC机内的指令ORB或ANB在编程时,如非连续使用,可以使用无数次。(√ )
27、在一段不太长的用户程序结束后,写与不写END指令,对于PLC机的程序运行来说其效果是不同的。( √  )
28、PLC步进指令中的每个状态器需具备三个功能:驱动有关负载、指定转移目标、指定转移条件。( √  )
29、顺序控制系统是指按照生产工艺预先规定的顺序,在各个输入信号的作用下,根据内部状态和时间的顺序,在生产过程中各个执行机构自动有序地进行操作过程。( √  )
30、过程控制系统是将整个控制过程分为几个特定的状态,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移,使得整个控制过程按规律一步一步地进行。( √  )
31、PLC步进指令中并行性流程状态转移图的编程原则是指先集中进行分支状态处理,再集中进行汇合状态处理。( √  )
32、PLC中的选择性流程指的是多个流程分支可同时执行的分支流程。( ×  )
33、PLC步进指令编程时,先要分析控制过程,确定步进和转移条件,按规则画出状态转换图画,再根据状态转移图出梯形图;最后由梯形图写出程序表。( √  )
34、PLC中的功能指令主要是指用于数据的传送、运算、变换及程序控制等功能的指令。( √  )
35、功能指令主要由功能指令助记符和操作元件两大部分组成。( ×  )
36、在使用编程器时,必须先将指令转变成梯形图,使之成为PLC能识别的语言。( ×  )
37、在PLC中,指令是编程器所能识别的语言。( ×  )
38、在编程输入前应事FX2NPLC机RUN端和COM端断开,使PLC处于停止运行。( √ )
39、PLC机型的选择主要是指在功能上如何满足自己需要,而不浪费机器容量。( ×  )
40、PLC模拟调试的方法是在输入端接开关来模拟输入信号,输出端接指示灯来模拟被控对象的动作。( √  )
41、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开关量输入/输出总点数是计算所需内存储器容量的重要根据。( √  )
42、PLC的系统程序永久保存在PLC中,用户不能改变,用户程序是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编制的,可通过编程器修改或增删。( √  )
43、对PLC机的表面,应该用于抹布和皮老虎以保证其工作环境的整洁和卫生。( √  )
44、PLC机锂电池电压即使降至最低值,用户程序也不会丢失。(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A  )微处理器被应用到可编程序控制器中,从而真正成为一种电子计算机工业控制装置。
(A)60年代后期   (B)70年代初期  (C)70年代中期  (D)70年代后期
2、( C  )年我国开始研制可编逻辑控制器。
(A)1958   (B)1969  (C)1974  (D)1980
3、EEPROM存储卡盒第一次使用时,“PROG-E”LED闪烁,表示( A  )。
(A)卡盒尚未初始化
(B)卡盒与内置RAM将同时工作
(C)首先执行存储程序,然后执行卡盒中的程序
(D)写入时,卡盒上的保护开关为OFF
4、FX2N系列PLC可编程序控制器能够提供100ms时钟脉冲辅助继电器是( B  )
(A)    M8011  (B)M8012  (C)M8013  (D)M8014
5、FX2N可编程序控制器面板上的“RPOG-E”LED闪烁是( B  )
(A)    设备正常运行状态电源指示;
(B)    忘记设置定时器或计数器常数;
(C)    梯形图路有双线圈;
(D)    在通电状态进行存储卡盒的装卸。
6、FX2N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提供一个常开触点型的初始脉冲是( C  ),用于对程序作初始化。
(A)    M8000  (B)M8001  (C)M8002  (D)M8003
7、PLC程序中的END指令的用途是( C  )
(A)程序结束,停止运行;   (B)指令扫描到端点,有故障;
(B)    指令扫描到端点,将进行新扫描;  (D)A和B
8、PLC的程序编写有哪种图形方法?( A  )
(A)梯形图和流程图  (B)图形符号逻辑   (C)继电器原理图   (D)卡诺图
9、PLC的基本系统需要那些模块组成?( D  )
(A)CPU模块  (B)存储器模块   (C)电源模块和输入输出模块   (D)以上都要
10、PLC的计数器是( D  )
(A)硬件实现的计数继电器 (B)一种输入模块   (C)一种定时时钟继电器   (D)软件实现的计数单元
11、PLC的内部辅助继电器是( A  )
(A)    内部软件变量,非实际对象,可多次使用;
(B)    内部微型电器   (C)一种内部输入继电器   (D)一种内部输出继电器
12、PLC的清零程序是( C  )
(A) RST S2 0S30;   (B)RST T20 T20   (C)ZRST S20 S30  (D)ZRST XO X27
(E)ZRST M8000 M8100
13、PLC 的输入继电器是( C )
(A) 装在输入模块内的微型继电器   (B)实际的输入继电器   (C)从输入端口到内部的线路  (D)模块内部输入的中间继电器线路
14、PLC的特殊辅助继电器指的是( A )
(A) 提供具有特定功能的内部继电器   (B)断电保护继电器   (C)内部定时器和计数器  (D)内部状态指示继电器和计数器
15、PLC机的( B  )输出是无触点输出,用于控制交流负载。
(A) 继电器   (B)双向晶闸管   (C)单结晶体管输出  (D)二极管输出
16、PLC机的( A  )输出是有触点输出,既可控制交流负载又可控制支流负载。
(A) 继电器   (B)晶闸管   (C)单结晶体管 (D)二极管输出
17、PLC机的扫描周期与程序的步数、( D  )及所用指令的执行时间有关。
(A) 辅助继电器   (B)计数器   (C)计时器   (D)时钟频率
18、PLC机将输入信息采入PLC内部,执行( C  )后达到的逻辑功能,最后输出达到控制要求。
(A) 硬件   (B)元件   (C)用户程序   (D)控制部件
19、PLC机可编程序控制器输出方式为:( B )
(A) Y、R、T   (B)R、T、S   (C)M、S、R   (D)T、R、C
20、PLC机输出类型有继电器、晶体管、( C  )三种输出形式。
(A) 二极管   (B)单结晶体管   (C)双向晶闸管(D)发光二极管
21、PLC机型选择的基本原则是在满足( C  )要求的前提下,保证系统可靠、安全、经济及使用维护方便。
(A) 硬件设计   (B)软件设计   (C)控制功能   (D)输出设备
22、PLC通过编程器编制控制程序,即将PLC内部的各种逻辑部件按照( B )进行组合以达到一定的逻辑功能。
(A) 设备要求   (B)控制工艺   (C)元件材料   (D)编程器型号
23、PLC在模拟运行调试中可用编程器进行( D  ),若发现问题,可立即修改程序。
(A) 输入   (B)输出   (C)编程   (D)监控
24、PLC中步进程序返回指令RET的功能是( C  )
(A) 是程序的复位指令  (B)是程序的结束指令   (C)是将步进触点由副母线返回到原来的左母线   (D)是将步进触点由左母线返回到原来的副母线
25、PLC中步进程序开始指令STL的功能是( D  )
(A) 表示状态器S线圈被激活  (B)将状态器S的触点与母线连接   (C)将步进触点返回主母线   (D)将状态器S的常开触点与主母线连接
26、PLC中的定时器是( B  )
(A) 硬件实现的延时继电器,在外部调节  (B)软件实现的延时继电器,用参数调剂   (C)时钟继电器   (D)输出继电器
27、PLC中微分指令PLS的表现形式是( A  )
(A) 仅输入信号的上升沿有效  (B)仅输入信号的下降沿有效   (C)仅输出信号的上升沿有效   (D)仅高电平有效
28、对复杂的梯形图逻辑编写程序,应该( C  )
(A) 采用高级语言  (B)直接转化为程序   (C)先简化梯形图再将其转化为程序       (D)用高级PLC
29、可编程序控制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是( A  )特有的产品。
(A) 机电一体化  (B)工业企业   (C)生产控制过程   (D)传统机械设备
30、可编程序控制器是( C  )为基本元件所组成的电子设备。
(A) 输入继电器触头  (B)输出继电器触头   (C)集成电路   (D)各种继电器触头
31、下面哪一种器件无法由PLC的元件代替( A  )
(A) 热保护继电器  (B)定时器   (C)中间继电器   (D)计数器
32、选择PLC产品要注意的电器特征是( C  )
(A) CPU执行速度和输入输出模块形式  (B)编程方法和输入输出形式   (C)容量、速度、输入输出模块形式、编程方法   (D)PLC的体积、耗电、处理器和容量
33、以下哪个场合不适应以开关量控制为主的PLC的应用( C  )
(A) LED显示控制  (B)电梯控制   (C)温度调节   (D)传送带启停控制
34、用户编写程序的优劣对程序长短和( D  )回产生较大影响
(A) 指令选用  (B)控制功能   (C)输出功率   (D)运行时间
35、在FX2N系列PLC的基本指令中,( C  )指令是无数据的。
(A) or   (B)ORI   (C)ORB   (D)OUT
36、在PLC的应用中若强弱电信号相距太近会引起什么后果( A  )
(A) 有电磁干扰   (B)导致接线困难   (C)不安全   (D)维修困难
37、在PLC梯形图编程中,2个或2个以上的触点并联连接的电路称之为( D  )
(A) 串联电路   (B)并联电路   (C)串联电路块   (D)并联电路块
38、在PLC中能做到用一个按纽就可以控制负载的启动和停止功能的指令是(A )
(A) ATL   (B)ZRST   (C)RET   (D)ALT
39、在编程时,PLC的内部触点( C  )
(A) 可作常开使用。但只能使用一次   (B)可作常闭使用,但只能使用一次
(C)可作常开和常闭反复使用,无限制   (D)只能使用一次
40、在编程输入前应使PLC机RUN端和输入COM端断开,使PLC处于( B  )状态。
(A) 运行   (B)停止   (C)监控   (D)输出
41、在机房内通过什么设备对PLC进行编程和参数修改( C  )
(A) 个人电脑   (B)单片机开发系统   (C)手持编程器和带有编程软件的个人电脑   (D)无法修改和编程
45、在较大和复杂的电气控制程序设计,可以采用( A  )方法来设计程序。
(A) 状态流程图设计   (B)继电控制原理图设计   (C)简化梯形图设计   (D)普通的梯形图法设计
46、在梯形图中同一编号的( C  )在一个程序段中不能重复使用。
(A) 输入继电器   (B)定时器   (C)输出线圈   (D)计时器
47、在同一段程序内,能否使用相同的暂存寄存器存储不相同的变量( A  )
(A) 不能 (B)能  (C)根据程序和变量的功能确定    (D)只要不引起输出矛盾就可以
48、在现场观察PLC的内部数据变化而不影响程序的运行可采用( C  )
(A) 机关检查  (B)正常运行方式  (C)监控运行状态    (D)编程状态
三、多项选择题
1、可编程控器一般采用的编程语言有(A、B、C、D  )
(A) 梯形图  (B)语句表  (C)功能图编程    (D)高级编程语言
2、可编程控器中存储器有( A、B  )
(A) 系统程序存储器  (B)用户程序存储器  (C)备用存储器    (D)读写存储器
3、PLC机在循环扫描工作中每一扫描周期的工作阶段是(A、C、D  )
(A)输入采样阶段  (B)程序监控阶段  (C)程序执行阶段  (D)输出刷新阶段
4、状态转移的组成部分是(A、B、C、E  )
(A) 初始步   (B)中间工作步  (C)终止工作步   (D)有向连线   (E)转换和转换条件
5、状态转移图的基本结构有(B、D、E  )
(A) 语句表   (B)单流程  (C)步进梯形图   (D)选择性和并行性流程   (E)跳转与循环流程
6、在PLC的顺序控制中采用步进指令方式变成有何优点( A、B  )
(A) 方法简单、规律性强   (B)提高编程工作效率、修改程序方便  (C)程序不能修改   (D)功能性强、专用指令多

网友A:
高级电工考试分数比例:
PLC---实操分占95%左右。
电工------实操理论差不多各一半
高压-----理论100%.(不可能拿10KV的电让你去考试)
电子---实操80%
单片机-----大约和PLC差不多,实操约90%
深圳技师PLC课题没有步进伺服,但有变频器,触摸屏。PLC讲到了部分A/D模块。
整来说,也能学到一点点东西吧。

网友B:
我一直认为维修是门艺术,是集大成者!
可以上升到艺术家的地位
不知楼上的怎么看

网友C:
说的号啊

网友D:
都是些基本的知识,不过有些还是记忆性的东东,实际应用中用不太上,呵呵

网友E(2009-03-05):
你们都考过了高级了,我马上就要参见考试了.还不知道可不可以考过呢?

网友B:
认真对待,一定能考过去的

网友F:
检查一下自己。

网友G:
plc,单片都要了解啊